铝合金型材T型连接中T型螺栓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大家看这个T型连接组件连接两个型材,安装示意装配好后,我可以理解右边的型材可以与连接组件固定了,但是左边感觉只是T型螺栓卡在型材槽内了,这样一来右边型材可以在左边型材槽内上下移动啊,左边型材没有与组件固定住啊。

T型连接组件

T型连接组件

网友A:
用蘑菇头的穿过去锁   为什么用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蘑菇头的穿过去锁   为什么用这样的

啊?啥意思?

网友:
这是比较特殊的T型连接件吧!以前没用过,以前要么直接用铝角件连接,要么在型材上打孔攻丝连接,不知这种连接件的优点在哪里?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轻载还可以,主要靠拉紧螺钉,靠摩擦力,类似于自己组装的那种书柜连接件!如果重载还是要加连接角件,增大摩擦力,或通过螺纹孔固定。

网友:
T型螺杆有个窝,内六角紧定螺钉旋入相当于斜楔拉紧...

网友:
见过用过
挺不错的挺结实,就是不太好使

网友:
因为你位置不对,用锚拴,得搭在上面。
也有非标的,轻量载荷放侧面,靠摩擦力,但不推荐,容易失效

网友:
埋头键和角码都可以连接吧,这样连接部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