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 H63,如何快速打钢字头的数字?为了质量可追溯

楼主(2015-10-26):
小弟的工厂批量生产一种产品,为了质量控制的可追溯性,对生产产品进行打钢字头的数字,现在已经打到1W+了,已经开始影响生产效率,现寻求一种快速的解决办法,既可以统计生产数字,又可以快速的将标示打上去,产品材料为  H63.

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邮箱一下经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是用什么方法打字的?月产量,年产量有多少?零件外形,重量多少?
大家一起讨论下呗。

网友A:
换16进制,再不行干脆打英文字母,4位字母可以有近46万种组合呢,4位数字的才1万。

楼主:
零件外形84*65*40不大,月产量大概3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6进制,再不行干脆打英文字母,4位字母可以有近46万种组合呢,4位数字的才1万。

16进制的也想过,但是也需要人工打号,也是四位数,还是有点多

网友B:
使用气动/电动打码机,可以集成在自动工位里,不需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气动/电动打码机,可以集成在自动工位里,不需要人

那我去找找气动打码机,看看是否操作方便

网友C:
有自动打标机,可以按规则自动编号打在零件上,字母数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自动打标机,可以按规则自动编号打在零件上,字母数字都可以

单位有一台激光打标机,这个问题是想用简单快速方法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有一台激光打标机,这个问题是想用简单快速方法来处理,

月三千,日不过百,这玩意儿也就十秒一个吧

网友D:
俺的客户用激光机打二维码追踪,呵呵

网友:
人工来不及就换机器打。影响节拍就放在加工前面打。

网友:
激光刻字

网友:
把年月加上去吧,也好查一点,你一个月才3000,你年月可以用代号,那样子缩短编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的客户用激光机打二维码追踪,呵呵

激光打二维码,是APPLE吗?我见过的只有他们这么玩

都没有朋友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个更神的, 在植入物例如骨科螺钉上做标记, 将来隔着肉就能读出来。具体未知,听红毛说的。

网友(点评):
人肉基本没有信号屏蔽作用,不管是信号探测到骨头,还是骨头放出信号,应该都可以做到,只是安全性的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
有镭雕机,可以自动编码的,但是你普通镭雕机是没办法自动打标的

有一种飞行打标机或者自动喷码机,可以在流水线上自动喷码或者打标

看你需求了,不过不是很便宜,还是花人工手工打标吧,反正工件也不大,一天100件,一两个小时就打完了

网友:
搞个激光打标机不就可以了吗 也不多4 5万就可以搞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激光打二维码,是APPLE吗?我见过的只有他们这么玩

都没有朋友了

很多发动机零件上也有激光打二维码

比如发动机缸体、活塞、连杆

普通条码的成本也不算便宜,加上需要需要粘贴条码的位置是不平整的曲面,需要的空间比较大,要由人工粘贴,粘贴的位置不固定,汽车车身、底盘结构件上也打算使用激光打二维码了,信息密度高,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就可以将二维码烧上去了,而且不需要操作工人了。

在电泳涂装好的工件表面用激光打二维码,做了6个月的盐雾试验,发现不影响抗腐蚀能力,这玩意应用会越来越广。

网友:
用电动打码机,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