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选型求教

楼主(2015-10-26):
本人近期需要选一种直线导轨,有没有大侠知道直线导轨如何选型,最好有相关公式可供计算,谢谢!

网友:
产品手册,有受载最大值。。

网友:
线轨机床速度快,没力。不适合做钢件,特别是刚件开粗。钢件硬轨好一点。

网友A:
选型基本原则:
1---优先性能而不是价格:满足设计要求应是用户首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找到恰当的供应商获得相对低价才是正途。机械产品特别是零部件行业极少有暴利情况,除高端品牌外如果忽略渠道因素你基本可以认为价高质优。
2---优先选择产品类型而不是品牌:作为用户,自豪于忠于某个品牌是愚蠢的,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选用不同品牌的产品十分必要。例:某用户电火花机装的是日本T**导轨,坏了一个滑块,保修期外需要订购,但是被厂家告之必须整套订购,7000多块,2.5个月到货,而台湾品牌**N类似型号只要2000多,现货。我以近10年本行业经验保证,这两个型号质量相差不大。但是换不了,为什么?因为原先的组合高和滑块安装孔不一样。(为避免广告嫌疑,品牌中部分字母以*代替)
3---优先考虑标准型号而非特殊型号:每个厂家的样本都会在同一个产品下列举很多规格,但实际上可能大部分都不生产或供货期很长,所以,非必要不要选用非常规规格,以避免在订货、交货期、维修等环节造成困扰。
4---优先考虑该品牌的持续供货能力而非单规格或单个订单:不要轻信任何厂家的打折促销(详见上海某某米网站广告:新用户打7折),导轨不是酱油,没有酿造和勾兑的成本区别。
5---在确定型号前先询问供应商:不要过于相信厂家样本,如果你仔细找一找,大概会在封底或封3最下边的某处看到这样的文字:“……本型录中所有参数仅供参考,我们会尽量使其正确但不能承诺完全无误。同时本公司保留未经预告便可更改产品参数的所有权利”,什么意思?你照这个样本买的东西可能和样本上的不一样,并且人家还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当然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人家会给你换,但耽误的时间是用户的。所以在选型时就和供应商及时沟通是必要的 选型步骤和参数考量: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四排滚珠(也有部分两排珠的)的方轨现货产品一般有15、20、25(23)、30(28)、35(34)、45、55(53)、65(63),某些品牌最大只生产到45规格,有些小厂家可能只到30。期货产品也有85、120等,但大部分厂家不生产。
扁轨(微型滑轨,基本是两排滚珠)规格有3、5、7、9、12、15,上述6个规格又各有一个宽型规格(滑轨宽度是标准型的2倍,其中15型滑轨的安装孔是2列),一共12种,但是有些厂家不能生产7以下的型号,具体请咨询该品牌供应商。  注:()中是实际轨宽。
 2---确定轨长。  这个长度是轨的总长,不是行程。全长=有效行程+滑块间距(2个以上滑块)+滑块长度×滑块数量+两端的安全行程,如果增加了防护罩,需要加上两端防护罩的压缩长度。需要注意的是,事先问清楚该品牌该规格导轨整支的最大长度,超过这个长度是需要对接使用的。多数厂家整支长度最大是4000(微轨一般是1000),有些是3000,这和厂家的加工设备有关。需要对接并且用户想事先在机器上加工安装孔的情况下最好提供接口图纸。另一点请特别注意,导轨上的安装孔孔间距是固定的,用户在确定轨长时要注意位置,例:15的轨,长600。如果不告诉供应商需要的端部尺寸,一般到货的状态是10个安装孔,导轨两端面到各自最近的安装孔中心的距离是30、30,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尺寸。各品牌对端部尺寸的出货规定略有差异,多数是默认两端相等。还有一点,导轨的长度误差,一般品牌默认2000以下±1~2mm,2000~4000的±2~3mm,如果用户要求比较精确,最好在订购合同上注明误差值或提供图纸。这种情况供应商可能会收取附加加工费。
3---确定滑块类型和数量。
常用的滑块是两种:法兰型,方形。前者高度低一点,但是宽一点,安装孔是贯穿螺纹孔,后者高一点,窄一点,安装孔是螺纹盲孔。两者均有短型、标准型和加长型之分(有的品牌也称为中负荷、重负荷和超重负荷),主要的区别是滑块本体(金属部分)长度不同,当然安装孔的孔间距也可能不同,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滑块的数量应由用户通过计算确定,在此只推荐一条:少到可以承载,多到可以安装。滑块类型和数量与滑轨宽度构成负载大小的三要素。
4---确定精度等级。
任何厂家的产品都会标注精度等级,有些厂家的标注比较科学,一般采用该等级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如普通级标N,精密级标P。有些厂家以1、2、3、4、5表示精度从高到低,也有反过来的,总之以把客户弄糊涂为原则。用户若质疑其精度,可以查阅样本。精度是个综合概念,一般由滑块基准侧面相对同侧滑轨侧面的行走直线误差、组合高度误差,滑轨侧面至滑块基准侧面宽度误差、成对高度误差以及成对宽度误差构成。对于多数产业机械,普通级精度可以满足要求,高一点的就选H级,数控机床等设备以选择P级常见,其他超精密机械选择SP(超级精度)、UP(顶级精度)为宜。后面3个等级需要苛刻的安装、使用条件才能展示其性能。
5---确定其他参数  除上述4个主要参数外,还有一些参数需要确定,例如组合高度类型、预压等级等。
组合高度类型主要有2类:高组装型和低组装型,顾名思义,高组装型的组合高度(滑轨的底面到滑块的顶面)要高一些,而低组装型要低一些,视规格大小差异在2~7mm之间,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是滑块高度尺寸不同,一般与滑轨无关(也有部分品牌轨和块均不同)。这两种类型对导轨副其他参数影响不太,用户都可以选用。我提示两点:一是高组装型多数品牌现货供应,低组装型可能备货较 少,考虑到以后损坏的订货时间,尽量选前者。二是高组装型的滑块一般会比低组装型的贵一点点,30以下的大约也就是10几块到20几块吧。
预压等级是个什么东东呢,说起来有点麻烦,各位就这么简单理解吧:预压等级高的表示滑块和滑轨之间的间隙小或为负间隙,预压等级低的反之。感官区别就是等级高的滑块滑动阻力大,等级低的阻力小。表示方法得看厂家选型样本,等级数有3级的,也有5级的。等级的选择要看用户的实际使用场合,大致的原则是滑轨规格大、负载大、有冲击、精度高的场合可以选预压等级高一点的,反之选低一点。提示:1--预压等级与质量无关,2—预压等级与滑轨使用精度成正比,与使用寿命成反比。

网友:
找一本产品手册就都有了,导轨这东西属于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型基本原则:
1---优先性能而不是价格:满足设计要求应是用户首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找到恰当的供应商获得 ...

说得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基本原则:
1---优先性能而不是价格:满足设计要求应是用户首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找到恰当的供应商获得 ...

讲解详细,非常感谢,不过还想请教一下大侠,在选择方面轨导程可以通过推力计算,但是动载荷、静载荷等这些参数我在实际选择方面如何校核,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公式之类的

网友B:
关于导轨类型也很多的,看过很多展会,发现在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滚珠型的直线导轨,而且很多用的不合适;而在国外的展会上,则发现应用的类型非常多,我觉得选用导轨之前,第一步还是要认真看看自己的应用要求,包括环境和精度要求,在很多应用场合,滚珠型的线轨并非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型基本原则:
1---优先性能而不是价格:满足设计要求应是用户首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找到恰当的供应商获得 ...

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导轨类型也很多的,看过很多展会,发现在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滚珠型的直线导轨,而且很多用的不合适; ...

是的,不过我想如果在使用载荷等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还是优选选用普遍的型号,这样购买方便、使用方便、并且不用考虑可靠性方面的问题,毕竟这个东西已经用了许多年了

网友(2018-05-04):
需要选型手册可以联系我

网友:
给我发个邮箱   我给你个样册    加我微信也行 13671638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