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外球面车削机床

楼主(2015-10-26):
曾经在一个做橄榄球(就是握在手上扔出去的那个大圆球,是树脂做的)的工厂看到专门加工外球面的机床,没有铭牌,不知道机床名称。请教专家,现在哪里有这种机床?
下面是一个原理图,是在本论坛找到的。但我看到的那台机床结构很紧凑,是专用的机床。

网友A:
数控车就可以了!

网友:
是想要找做球头的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就可以了!

不是的,我说的不是数控车,而是那种外球面专用的加工机床。那个球的直径大约200mm,我估计的。

网友:
可以用自动液压仪表车来加工,我这边很多油管接头都是用自动仪表来加工的,至于你需要的200外径的话可能需要功率大一些,关键还是你毛胚余量的大小,余量太大用自动仪表车是不合适的

网友B:
普车小拖板取下,做一个简单的回转台就是“专用”机床了。
不过,小规格车床中心高小,没办法车制直径200的球,要6163以上的机床才行。

网友(点评):
把机头垫高应该可行吧

网友(点评):
高见,圣人。

网友:
又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小拖板取下,做一个简单的回转台就是“专用”机床了。
不过,小规格车床中心高小,没办法车制直径200的 ...

感谢大家。我的目的不是咨询如何加工外球面,而是要找那种专用机床。
的确有加工外球面的专用机床,是我亲眼所见,只是没有铭牌,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儿。
当时车间里的师傅先将树脂液体倒入一个球形腔内,凝固后取出,再到外球面专用机床上对外球面进行车削。车削好的球再表面抛光,最后用油彩在表面画上好看的图案,就是成品了。
其实这种机床原理很简单:一个绕定轴转动的拐臂,定轴位于球的中心下方、竖直布置,传动机构驱动拐臂绕定轴在水平面内左右来回摆动,拐臂端部装车刀,车刀切削刃指向球的中心。球装在主轴上并随主轴旋转。一会儿球车好了。
如果咱们这个论坛里没人见过,难道还是进口的?不至于吧?
听说橄榄球加工工艺是从韩国学的。我在网上查过多次,无果。
哪位见过这种机床?

网友(点评):
这就是小众化机子,不是进口那么高大山。你自己百度吧 球头仪表机

网友:
这种机床多着呢,只是你需要数控的吗?

网友:
橄榄球或楼主说的球面车床,其市场需求量极为稀少。
不可能为了这个需求专门设计制造一批机床出来。再等着卖掉。
没有市场的东西,网上当然找不到。
工作量有限,就在普通机床上做个工艺装备解决,工作量大,才考虑制作专用设备。
我在6楼说的,就是个简单工装。类似的内球面或外球面工装,我在多年前就做过。
楼主如果有很大的需要,做一台专用设备也不难。
橄榄球或楼主说的球,其加工原理都很简单。刀具的回转轴线与工件回转轴线相交,制作出球面,不相交,则为橄榄形。
这样的工艺要从韩国学,不要笑掉大牙。
另外,楼主所说的坯件是聚氨酯硬泡。

网友(点评):
对头 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机械工程师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
lz你说的机床我看到过,他们是车好球体后直接用一种像刀具的进行挤光,表面很亮,我去过这家公司,,在江苏的南京,不过他们的机床也是数控的仪表型的,南京肯迈得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楼主:
谢谢大家。我并不是不会做一个工装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我已经做了,就是在普车上增加一套工装而已。也就是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它总是要占用普车,因为设备数量有限,有时候生产不好安排。所以,我就是想找到那种专车外球面的机床。况且我估计那个机床价格应在1万元以下。
10楼认为这种机床无需进口,我完全赞同。我只是说如果国内找不到,那只好推测它是进口的。不过,要说市场无需求,那可不一定。象我所见的现场,说明保龄球行业就有需求。
根据11楼的提示,我查询上南京肯迈得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网站,也没找到这种产品。
看来还真的遇到冷门了。
如果真的国内没有,我还是要做一台专机。
谢谢坛子里各位坛友。这个论坛真的很好,既有经验丰富的长者、智者,又有求知奋进的新人,交流活跃,很有活力。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有这种车球机,还像是在北京的一家机床厂定制的,专门用来车球。好像不便宜,精度很高。

网友:
NC也能够洗出来吧

网友(点评):
当然,不过是成本和精度的问题。

网友:
浙江一带阀门厂有很多 球面车床和球面磨床,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读帖马虎。楼主在首楼就说了要求,球体直径200毫米。

网友:
机床价格应在1万元以下就很困难

网友:
如果之前没见过那台机床,就应该自己想出来有这样一套运动组成最后得到球或者椭圆球甚至双椭圆球。不要任何东西马上想会有一款正好适用的机床等着你去买回来就完事了。自已找问题就应该自己去解决。这样你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车小拖板取下,做一个简单的回转台就是“专用”机床了。
不过,小规格车床中心高小,没办法车制直径200的 ...

伏枥又在作弄小孩了,小规格车床改装足够了,不过关键地方伏枥还是点化了

网友:
之前见人在卖,不过1万以下估计买不到。

楼主:
非常感谢19楼贴出这个图,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讨论。虽然并无直接结果,但我还是受益非浅。祝我们这个论坛越办越好。
我会做一台专机,到时候贴上来。

网友C:
这是我第一次搞得机子,整体尺寸精度还不行,最近还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第一次搞得机子,整体尺寸精度还不行,最近还在找原因

转动是用私服电机还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目的不是咨询如何加工外球面,而是要找那种专用机床。
的确有加工外球面的专用机床,是我 ...

陕西宝鸡那边就有这样的机床厂,就叫球头车床

网友:
你要找的是这个吗?

网友:
不要笑它老,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关键件就是它干出来的。

网友:
关键件就是它干出来的

网友(2016-01-20):
牡丹江机床厂样本上好像见过,普车

网友:
学习中.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