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工程图里元件显示

楼主(2015-10-26):
CREO工程图里元件显示功能,如何切换视图操作使用元件显示时,要多个视图分别对不同的部件做遮蔽,实际上总在第一个视图是打转,请问在完成第一个视图的遮蔽操作后,如何切换到第二个视图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Creo这点操作弄的不是很好,用到了鼠标中键
点击了元件显示后,在选择要遮蔽的元件,点击鼠标中键会出现菜单,选择遮蔽的方式就好了

楼主:
谢谢,游离缙云。
我说的是,选择视图时,始终是自动选择主视图的,而不能选择其他视图。您说的方法,在零件或 组件很少的情况下,可以
要是组件太多,就不适用了

网友:
元件显示第一步操作就是要选择视图啊(有所选视图、这个页面、所有视图三个选项),然后点确定,然后选择遮蔽,点击要遮蔽的元件,确定,就可以了啊。

楼主:
楼上的能否提供一个详细的操作步骤

楼主:
这个是我的困惑

楼主:
比如 ,我想选择仰视图,可是始终选不着,老是默认主视图。

网友:
右键长按,可以新建试图,双击可以改试图,投影等,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