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动上料设备。

楼主(2015-10-26):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自动上料设备,小弟目前有2种零件,

1、大径8mm线径0.6,3圈的扭簧如何自动上料?(震动,离心会纠缠、),来料是一筐。气吹虽然无法入料管,但是我让他们进入一根芯轴行不行?(可能要做成S形的轴,或者出料端布置接料小转盘),但是纠缠怎么解决?

2、直径12、14、16、18,长度分别是30、40、50的圆柱形(类似圆柱销,但是硬度很低)
因为设备通用关系不考虑振动盘,现在目前出料是平躺着,首尾相接,我想让他们一个个站起来,排好队,
这种零件因为没有台阶,料槽(或者叫导轨)应该如果设计?见过以前别人做这种是用原枝导轨底下接住,但是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不会倒?

(看过类似的设备他们是直接落到一个管里,2次分料,下面一个钳子接住一夹一压。因为我无法控制料管内零件的稳定供给,所以只考虑导轨样式的给料,不考虑落料管)。

谢谢各位大侠。

补充内容 (2015-10-27 09:47):
扭簧图片在3楼

补充内容 (2015-10-27 11:16):
问题补充在6楼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第2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对于圆柱体,震盘厂家有很多办法让工件立起来
第1个问题我没做过只是有个想法,吹气吹起的一定是一个弹簧,2个以上无法达到那个高度,然后在在出口加一个转盘,带磁石,确保弹簧是朝一个方向被吸在那的。转盘转动,将弹簧转出。机械手抓取。
很多项目需要具体分析。需要在现场看。所以再细节的东西我无法讲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前面说过考虑通用型,不使用振动盘,况且,我只需要做个与振动盘类似的料槽出料就可以。

网友(点评):
关于怎么让圆柱体零件立起来,大侠能稍微说下吗?

网友A:
1、弹簧缠在一起,只能当‘废料’排除,然后人工清理了
2、站着出料的话,如果导轨上面有盖板是不会倒的

网友(点评):
人工从框里很好分料啊。

网友(点评):
那从上料机里出来的入料端也不会倒吗?

楼主:
扭簧图片,模型是2圈 ,实际是3圈。

补充内容 (2015-10-27 11:45):
这个东西 搞个振动筛,进入离心盘(盘上挂毛刷)这样里料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弹簧缠在一起,只能当‘废料’排除,然后人工清理了
2、站着出料的话,如果导轨上面有盖板是不会倒的

1.以前见过都是排出来,人工分离,自动分离看卡的程度。
2.高度和直径比例不是很大的话,一般不会倒

网友(点评):
直径14长度50的应该会倒吧

网友(点评):
就是卡一点也取不出来啊,一取带一串。

楼主:
各位大侠想复杂了,其实我就想知道这个料槽怎么设计,其他的无关

类似这样,但是我看不清,不理解他是怎么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想复杂了,其实我就想知道这个料槽怎么设计,其他的无关

人家做个振动盘容易吗!外包吧

网友(点评):
不是,大侠我问了起码5家以上,按他们意思 必须一种零件做一个,我不能一个设备配7 8个振动盘吧。

网友(点评):
而且我们有成型的圆柱类零件上料设备,上料稳定噪音小。

网友(点评):
大侠见楼上

楼主:
这么简单的东东,各位懂振动盘的大侠别掖着藏着啊。

网友:
倾斜角度,分层设计,自动落入。调90度后,出料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大侠你看到上面的振动盘图片了吗?人家是一步到位,我这类零件有7、8种尺寸,不可能拧什么麻花,搞什么翻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人家做个振动盘容易吗!外包吧

振动盘上料确实有有很多缺点,振动盘上的导轨设计应该是靠重心

网友(点评):
大侠错了,这个选料重点不是料的重心,我台阶高度做高一点也一样下去,关键是如何保持不倒,我见过有人在档边上面捆胶带,增加摩擦力保持不倒的。

网友:
咱们两人的思想没有真正理解到一个点
具体的,你可以详细一点,发我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上料确实有有很多缺点,振动盘上的导轨设计应该是靠重心

想不倒,导轨倾斜个角度(在能继续前进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肯定要倾斜角度啊,不然就要加直振,算了我还是缠胶带吧,一台新设备我真不想这么搞。

网友:
不倒是不是为了让最后输出时是站着的,一路上是运动的过程,想保持站立还是比较麻烦的,建议在结尾输出端安置小于圆柱长度的漏斗,这样就是站着的啊。看看能不能忽略中间运输过程的站立要求试试,中间运输过程中保持站立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点评):
节拍,因为如果我要搞你说的这种,我就要等料,如果料是待机状态,我随到随抓。

网友(点评):
大把人能做到,只是做振动盘的不愿讲具体细节,11楼那个台阶处如果能做到不倒,上面在加个盖板,就顺利输出了。

网友:
那就做成竖槽状的导轨,零件紧密运输,不给倾倒的空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东东,各位懂振动盘的大侠别掖着藏着啊。

本人最近正在研究圆柱类自动排序,已有好几种方案,请告知圆柱具体规格尺寸,呵呵

网友(点评):
早搞定了,这问题用圆枝做导轨,导轨上困胶带就能做到,我只想知道一些正规做法。 我现在是用2个气缸接住对心,一个气缸向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最近正在研究圆柱类自动排序,已有好几种方案,请告知圆柱具体规格尺寸,呵呵

不是振动盘,但要求产品是两头一样大的圆柱体类

网友C:
还是得用振动盘将部件分离,可以咨询一下振动盘厂家,这个可能需要做实验的。七八种尺寸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频率也就不一样,先得把产品分离了才好进行下一步。

网友(点评):
大侠认真看了吗?我是有七八种相似零件,每换一种产品,换一个零件,这样如果用震动盘就要配七八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用振动盘将部件分离,可以咨询一下振动盘厂家,这个可能需要做实验的。七八种尺寸产品,那么每种产品 ...

看错了,还以为七八种零件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