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齿轮机械配合问题

楼主(2015-10-26):
请教个问题,如图中的齿轮配合,采用机械配合中的齿轮配合,开始是好好的,为什么一运动起来,它总是出现如图状干涉。以前用sw2007都没这个问题,现在用sw2010为什么一直是这样?

网友:
传动比设置错误

网友:
齿数,错了?

网友:
1.查看下传动比是否设置正确
2.点一下 “反向”那个选项 看看

网友:
我也学一下

网友:
sw中齿轮传动配合是选用的什么配合?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兄弟你的俩齿轮模数是一致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像当时传动比没错,未解决

网友:
感觉也是传动比的问题

网友:
SW齿轮绘制尽量只绘制分度圆,作出摩擦轮形式,否则装配时给自己找不愉快!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