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伞齿轮啮合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如果有一个伞齿轮(从动)的轴高低有误差会给啮合传动有什么影响?会不会使主动轴产生径向力?

网友:
只要围着中心转,前后没多少误差就行

网友(点评):
但是装好后齿接手断了,轴也断了

网友A:
在伞齿轮(锥齿轮)的装配中,二根轴的位置相当重要,如果一根轴的高低方向有误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另一个齿轮的安装距发生了改变,好比你穿的衣服,袖子左右装得不对称,你自己觉得有影响么,如果衣服相当宽大,还将就能穿上保暖,但肯定是谈不上体面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如果有轴的高低,不符合设计要求,是不行的。如果是为你家做的,你就会理直气壮地说不行了,判定是否行,就得把产品当成是自己最后用的才能搞好生产,才能兴旺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伞齿轮(锥齿轮)的装配中,二根轴的位置相当重要,如果一根轴的高低方向有误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另一个齿 ...

说的很对,谢谢!

网友:
噪声,磨损,寿命都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轴和接手都断过

网友:
接手?不理解。
朋友的锥齿轮是如何强度核算的,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