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加工不变形

楼主(2015-10-27):
最近公司开发三缸曲轴(家用空调压缩机用),加工过程发现加工偏心圆同轴度20~30um,进而导致偏心量伴随着超差,无论放慢节拍还是更改磨削流程,同轴度都无法得到控制,目前本人只是摸出其变化规律人为控制,论坛各路大神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共同交流也可,设备:丰田工机(GT-011),公司名就不说了,行业类就那么几家,都“拜访”过的。注:加工时长轴中心与设备主轴中心不一致。

网友A:
不懂,看见这里有个资料。建议看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16gjc91BtvQY0nOIzkhFs05abG5eORhB3KvCN-HQ3mgMDzmvjwOfa_DyAlCUKJrOe1dTZRmgWXe-EJZ_POlITkuNVoIIqQ-1CUTvW7XAu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看见这里有个资料。建议看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16gjc91BtvQY0nOIzkhFs05abG5eORhB3Kv ...

这类资料已看过了,然而仅仅理论而已,纵观许多论文发表仅仅是一些公式堆叠,实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精度太高了,不好保证

网友:
学习,顶起看看能否有好办法~

网友:
不明觉厉啊

楼主:
今天突然想对曲轴进行感应淬火,看能否提高其抗弯曲变形能力。

网友B: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建议楼主看看发动机曲轴自动加工。

网友C:
你放慢节拍是降低的砂轮进给速度?工件回转速度?砂轮回转速度?三个速度里的一个或几个?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工作中还没遇到过曲轴,对曲轴的理解还停留在课本上,不敢妄下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慢节拍是降低的砂轮进给速度?工件回转速度?砂轮回转速度?三个速度里的一个或几个?

放慢节拍:砂轮进给速度、工件回转速度、光磨圈数,都更改了,节拍已不能再慢了,但仍然超差,我所需要的是精磨偏心圆后,同轴度5um以内。PS:砂轮转速大约是5800r/min,变频器控制,没有更改。

网友(点评):
砂轮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建议楼主看看发动机曲轴自动加工。

这个跟汽车曲轴没法比,貌似汽车曲轴加工有支撑架或者顶针,而且汽车热处理肯定比这空调曲轴要求高的很多很多。我们轴径大曲轴不会出现此问题,你能想象零件掉地上同轴度马上由5UM变为10um吗,哈哈。这就属于加工变形,不知感应淬火能不能提高其抵抗变形能力,同时感应淬火会不会造成同轴度超差.......

网友D:
你可以网上找找曲轴加工工艺的视频看看,我上次看过一个,工序很多差不多40道工序才能完整加工一根曲轴。你这东西精度要求这么高,不加辅助支撑想要达到这种精度很有难度,也不知道楼主那,加工时有没有水冷,加工前砂轮的跳动有没有保证,加工过程中有没有进行去应力处理,磨削是一次磨削还是分多次磨削,砂轮的材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网上找找曲轴加工工艺的视频看看,我上次看过一个,工序很多差不多40道工序才能完整加工一根曲轴。你 ...

这种砂轮动平衡没问题,要求0.2um;砂轮CBN;一次磨削;曲轴材质:球墨铸铁QT550、QT600加工;坯与半精件不负责,查看相关图纸只是要求时效处理,布氏硬度180~260HB,所有型号都存在变形导致偏心量变化。

网友:
精度太高,加工工艺不好设计

网友:
这么细这么长没有理由不变形!用65Mn锰钢肯定可以!

网友E:
老大,你的同心度都保证不了,磨怎么可能磨好。
先保证前工序的精度要求。
另外你这个轴加工是怎么加工的?说的明白些,才能替你分析出问题和想出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的同心度都保证不了,磨怎么可能磨好。
先保证前工序的精度要求。
另外你这个轴加工是怎么加工的 ...

同轴度前道工序(长短轴)5um以内,磨偏心圆就变成20~30um.至于加工方式就是随动磨削,前面楼层有人提及过资料。我发这些是想了解下有没有什么前沿技术、加工方式能解决?现有的磨床跟工艺是不可能对同轴度有所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