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方钢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5-10-27):
    180mm*180mm,壁厚为10mm的空心方钢,截面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垂直压力,这个该怎么去计算,知道的能给说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方钢为简支梁还是悬臂梁结构?力的作用点在哪?是集中力还是均布力?如果是均布力?均布范围是多长?方钢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决定屈服强度)。麻烦把这些参数搞定了再提问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只要前提条件清楚,就是机械手册上查到相关公式就可以了。前提条件你都没说,说明你只是想要一个计算结果。这个我想在这个论坛上,大部分人不回当你的“免费劳动力”的。希望你转变下思想

网友:
材料力学  讲弯曲应力这一章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