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WA的M8先端丝锥攻304不锈钢,请教

楼主(2015-10-27):
YAMAWA的M8先端丝锥攻304不锈钢,攻了20个就不行了,这正常吗?各位大神请指教,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正常个鬼,没有2000寿命都不行

网友:
国产的都不止这个数,更不用说日本货

网友:
首先,20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先端丝锥是针对通孔的,盲孔不能使用,它向下排屑。
2. 底孔是否规则,底孔尺寸多少?
3. 打304不锈钢最好用TiN或者TiCN涂层的,普通碳化黑的容易粘屑(但是也不至于20个孔)
4. 攻丝设备是什么,工况保证良好,否则丝锥很容易损坏。
最好有加工的图片,一起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超级不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特别是楼上。
是普通的通孔,机器上已经引牙,然后人工攻丝,用的是M8*1.25的丝攻。工人攻了20个就说攻不动了,之前用普通的丝锥还攻得多一点。
是丝锥选得不对吗?望推荐,谢谢。

网友:
配套使用攻牙油了吗?有专用的不锈钢攻牙油,配套使用丝攻寿命会很长。手攻牙操作不当也很容易损伤丝锥,尤其是难攻的材料。

网友:
机器引牙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不锈钢攻丝2000?做梦吗?你能用丝锥攻304钢200个孔就算你狠!

网友:
像不锈钢这样难加工的材料,最好选用机攻的,配合使用攻牙油,我们最近一款产品M3盲孔,选用国产挤压丝锥攻304材料的,配合模具合模用的红丹油,200个轻松搞定

网友:
20个有点少

网友:
不锈钢攻丝使用纯大豆油加硫磺粉再加猪大油搅拌均匀后使用,效果不错,你试试吧!我的!
专利

网友(2015-11-30):
攻牙的工况怎么样的,是否通孔或者盲孔,盲孔一般是挤压或者螺旋槽丝锥。通孔用先端。攻牙对象材质不一样,用的攻牙油品也不一样。

网友:
丝锥是假冒的

网友:
这个因素就多了:
1、工件内孔直径与孔长度有关系
2、设备本身,主轴是否有晃动也有关系
3、废料排屑
4、工装定位
5、加工方式做一件就用用一次油
6、丝锥形式做双导向的
。。。。。。

网友:
建议用挤压丝锥

网友:
攻丝的底孔是怎么加工,有没有由于加工,引起硬度不均现象,多半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9-10-18):
您好 请问您使用的YAMAWA是什么系列的丝锥,如果加工不锈钢,最好用不锈钢专用系列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孔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国产高速钢的丝锥好了,便宜。不好攻的话分两次攻,丝锥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