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计算软件

楼主(2015-10-27):
请问计算软件什么的比较好用,成熟,明了。
      (链轮、齿轮、矩形花键、渐开线花键)
                  请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手算比较好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附带有计算软件

网友:
你就不能自己用魔表编下吗?真懒......

网友:
自己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的计算步骤用EXCEL编写个表格,不仅能提升机械设计方面的水平,还能提高EXCEL的技术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附带有计算软件

一直这样报错,公司里用的另一个版本也是一直用不了

网友(点评):
安装有问题,我们一直用的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附带有计算软件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 有V3  V5  2008   2010 ?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2008,你如果要下载的话肯定要下新的

网友:
romax,masta等类似软件都可以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附带有计算软件

完全按照教程安装的,就是用不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百度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