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电机选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27):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要求如图,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机,看看社友有什么意见
最终要求就是要让重物在涡轮的带动下以3rpm的转速运动

网友A:
条件也太简单了吧,具体怎么运动啊?

网友:
LZ自己算算,还缺多少参数?

网友B:
1.        你要选什么样的电机?工作环境?电压电流?单相电三相电?
2.        ‘重物在涡轮的带动下以3rpm的转速运动’重物转动?还是直线运动?
3.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机,看看社友有什么意见’你找不到电机我没意见;你发这样的帖子,我很有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要选什么样的电机?工作环境?电压电流?单相电三相电?
2.        ‘重物在涡轮的带动下以3rpm的转速运动’ ...

1.直流24V或交流220V均可
2.重物一直固定在那里,只是摆杆旋转
3.电机外形尺寸不能超过50*50*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也太简单了吧,具体怎么运动啊?

就是电机外形尺寸不能超过50*50*150,重物固定,摆杆旋转

网友C:
需要重物、摆杆的形状和质量计算转动惯量;
整个重物的角加速度计算出转矩;
根据蜗轮蜗杆、齿轮的齿速比计算电机的转矩;
中间不要忘了加各项机械效率系数,最后不要忘了加保险系数;
计算出电机的额定转矩后,根据电压、尺寸等各项要求选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物、摆杆的形状和质量计算转动惯量;
整个重物的角加速度计算出转矩;
根据蜗轮蜗杆、齿轮的齿速比 ...

现在问题不是不会算,是算出来却找不到适合的电机
我是这样计算的
i=80*50/20=200
所需转矩:T=30kg*10*0.8m=240NM
安全扭矩:Ts=T*1.2=240*1.2=288NM
所需转速:3rpm
电机转速:n=3*i=3*200=600rpm
电机转矩:T1=Ts/i=288/200=1.44NM
总效率取60%
实际电机转矩T2=T1/0.6=2.4NM
电机功率不限,但是尺寸不能超过50*50*150
因为重物直接固定在杆子上,而且杆也是空心铝杆,相对重物来说重量可以忽略而且效率取0.6,按理想情况计算就差不多了

网友:
转矩大的吧

网友D:
水平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旋转?

竖直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物、摆杆的形状和质量计算转动惯量;
整个重物的角加速度计算出转矩;
根据蜗轮蜗杆、齿轮的齿速比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