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需要一台平面打中心孔的专机,请厂家联系

楼主(2015-10-27):
  现需要一台平面打中心孔的专机。加工零件外径在20-30之间 长度在400-600之间。请有现货设备的厂家或经销商联系我。  13306736566。屠 来电前请先发我短信。谢谢。急。

网友:
内孔尺寸是多少,看工件外圆尺寸不打,我估计这属于深孔加工了。
建议买标准枪钻机床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就生产此机床。
www.dzjc.com
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点评):
看似是打中心孔,不是打孔吧。

网友:
要是量少,可以再小钻床上,钻床上定好三抓定心卡盘,校正中心就好了。

网友(点评):
要平面的,双头的,这样才高效,我上数控平头打中心孔一小时60条以上,小钻床没必要,也打不好

网友:
你们浙江金火是专门做这种机床的

网友:
打中心空那就简单多了。只要是生产机床的公司都能做

网友:
专做铣打机,铣面,转孔,攻丝,一体化,1833999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