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基础问题,是不是每种材料的特性都要了解?

楼主(2015-10-27):
刚才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本,有一章专门写了材料牌号,特性,
我想问我要不要认真看这一章?
因为材料太多,所以觉得看了也记不住,

网友:
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只需要记住一些常用的,其他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查!
当然,如果你记忆力好。。也可以。不反对

网友A:
机械设计工程师的职责是机械传动与结构的设计,而不是钻研材料特性,那是材料工程师的工作,不要本末倒置了。常用的材料记住就行了,不常用的会查零件热处理手册,参考借鉴,手册上热处理工艺都是实例,可以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工程师的职责是机械传动与结构的设计,而不是钻研材料特性,那是材料工程师的工作,不要本末倒置了 ...

1. 不能说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你的水平到一定层次后,你要做不少材料工程师的工作。
2. 机械工程师与材料工程师本身有不少交集,如失效分析,热处理等等。
3. 我们机械工程师的材料水平太差,应当大大加强。

网友:
手里玩什么就去了解什么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不能说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你的水平到一定层次后,你要做不少材料工程师的工作。
2. 机械工程师与 ...

    所谓术业有专攻,与机械交叉的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每一项都像机械这样专注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允许,个人认为这些与机械交叉的科学技术能达到科普级别就好,如果还有精力,可以有选择性的钻研一下。
    现代技术装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技术门类众多,单靠机械工程师一个人去处理这些技术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团队的协作,团队成员的有效沟通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不能说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你的水平到一定层次后,你要做不少材料工程师的工作。
2. 机械工程师与 ...

材料确实是我们的短板,我们没有像材料工程师这样系统的学习过材料方面的工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像材料工程师一样,进行系统的材料科学的学习,因为我们有材料方面的资料可供参考,这些资料都是前人总结的材料工艺,都是成熟的,直接拿来用应该没问题。如果觉得确实不放心,可以和材料工程师进行沟通,看这种工艺对零件的各方面性能是否有影响。有效沟通很重要,可以弥补一些知识的缺憾。

网友:
材料是一门涉及面很广泛的学科,对于机械设计手册上列出的材料,怎么可能都能记得住?楼主,你看的是书,不是实际用。当你从事机械设计这个行当后,你自然会发现有些材料是常用的,对这些常用的材料的性能应该能记住个大概,但更重要的是理解。例如:Q235钢为什么叫这个名儿?这可是个极好的名字,它的抗拉强度就是235MPa,这你只要接触一次就会记住。如果你只是书,确想记住哪怕是很少量的数据,也是很困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术业有专攻,与机械交叉的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每一项都像机械这样专注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的精力有 ...

大侠说得很好,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是......
1. “术业有专攻”,当然是正确的;但专攻仅仅是只是一个部分么?内科---心内科---高血压科,一辈子只研究高血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全科医生也是一个方向啊,专攻的就是全科,不行么?
2. “这些与机械交叉的科学技术能达到科普级别就好”,对机械工程师来说,可以把热处理交给材料工程师,但是失效分析怎么办?
科普级别的材料水平根本做不了失效分析,是不是也要把这块业务让给材料工程师?
3. 998大侠,不仅机械水平高,材料水平也很高,整个冶金的全流程都能玩;如果他的材料知识仅仅是科普水平,能到今天这个成就么?
4. “现代技术装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技术门类众多,单靠机械工程师一个人去处理这些技术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团队的协作,团队成员的有效沟通很重要。”
     A. 我不否认这点,也不是要机械工程师去抢材料工程师的饭碗;我只是想说,材料知识是机械工程师的基础,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扎实。
    B. "团队成员的有效沟通"这个条件有时候很难满足。以爱因斯坦为例,他的数学水平算是可以的了,但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还是不够用,直到他的数学家朋友--格罗斯曼教了爱因斯坦黎曼几何。为什么不可以是格罗斯曼与爱因斯坦合作创立相对论?因为这个思想暂时只有爱知道,但又说不清楚;学了黎曼几何后才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说得很好,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是......
1. “术业有专攻”,当然是正确的;但 ...

多谢大神指点,或许我还没有到您说的那个境界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关于材料失效分析这块的话,机械设计手册上都给出了各种材料工艺方法所对应的材料屈服强度,可以根据这个参数以及零件所受力或者扭矩数值去设计计算相应零部件的尺寸参数,这个跟材料工艺这块貌似关系不大。
2、我之前说的“团队的协作,团队成员的有效沟通很重要”正是并行工程的体现。一个新研发的项目,需要各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坐在一起评审,避免因为某些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造成设计达不到预期效果。在评审过程中,各专业技术人员也会相应的了解到一些关于其他领域的东西。
有什么说得不对的还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神指点,或许我还没有到您说的那个境界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关于材料失效分析 ...

大侠客气!咱俩互相讨论。
1. 从原则上说,术业有专攻肯定是正确的,因为现在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无限的;而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但是,专攻不限于一个学科,比如你玩螺栓、轴承、弹簧等东西,从材料的冶炼开始,设计,加工,检测,应用,失效分析......全流程玩下来,只玩这个东西,也是术业有专攻,但知识就不限于机械了。
2. 机械零件的失效分析需要很多材料知识的,大侠有兴趣可以查查有关资料;也可以搜索下998大侠的帖子。

网友:
我对这个也特别的困惑,机械范围太广泛,又没有专门的师傅教,同事间都不想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