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如何方便的阵列4个 螺栓螺母平垫弹垫?

楼主(2015-10-27):
用快速多实例化 慢慢的弄16次么

网友A:
在零部件设计板块,有个阵列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零部件设计板块,有个阵列命令。

额 我网上查了一大堆,定义多实例化,和重复使用阵列 ,一次都只能阵列1个零件。我孔不是阵列画出来的,只能 快速多实例化 用1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网上查了一大堆,定义多实例化,和重复使用阵列 ,一次都只能阵列1个零件。我孔不是阵列画出来的,只 ...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网上查了一大堆,定义多实例化,和重复使用阵列 ,一次都只能阵列1个零件。我孔不是阵列画出来的,只 ...

这里可以输入数量。

网友(2015-12-28):
前面的孔你要是阵列出来的后面就直接可以阵列了

网友:
你会用这个命令么?用不了那么多次的!

网友(2016-01-28):
可以不用那么麻烦的,如果有零件在零件模块中应用过阵列这个命令,也就是历史树中有阵列这个操作记录,那么在装配里用阵列命令,可以实现快速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