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业CAD软件的学习程度,请教

楼主(2015-10-27):
CAD在机械工程中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应该学习到什么程度?

会画简单的工程图能不能够应付绝大部分实际应用?

应该从那些地方加强?

比如下面两幅图,应该重点练习哪一种?(一种画法复杂,一种线的细节处理麻烦)

有了CAD绘图之后,手绘还需要精确掌握吗

下面这幅图是无意中找到的,是测试的那方面的技能呢?

网友:
熟练掌握吧,最好学个三维的,一起用

网友A:
在我看来,第一种比较接近实际工程情况,第二种这些图也不算复杂。如果楼主觉得第二种图复杂的话,那说明你的画法几何这门课没过关,多多练习才是。

网友:
我觉得都不怎么复杂呀!但是第一种应该是用的最多的!
而且手绘我觉得不需要那么精确,你只需要把大概、重点弄好,细化可以交给电脑好点!

网友:
只会画简单的工程图不能够应付绝大部分实际应用。

网友B:
看你主要要往那一行业发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第一种比较接近实际工程情况,第二种这些图也不算复杂。如果楼主觉得第二种图复杂的话,那说明你 ...

画倒是能画,我是说练习这种图这些技巧能派上用场么(工程图的线条好像都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主要要往那一行业发展啊

机械设计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倒是能画,我是说练习这种图这些技巧能派上用场么(工程图的线条好像都好简单。。)

你不能否定所有零件都是比较常规的,总有比较复杂的结构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否定所有零件都是比较常规的,总有比较复杂的结构的零件

哦哦,受教了,那么一半来说,偏向于机械设计的公司主要考察CAD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网友:
机械设计有好几个行业都需要,你是要做机台,雕花,零件,还是别的

网友:
现在的设计行业基本离不开CAD了,机械设计的话,灵活掌握二维和三维CAD软件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