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实际应用的疑问

楼主(2015-10-27):
proE我目前所知道的作用也就是三维建模,还有运动仿真。但是对于其具体的应用还有部分疑问。

         这样一个三维模型除了便于观察其各部分相对关系之外还有什么用处?
        如何用它来模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工件,以期待直接在模型中发现问题做出修改?
         对模型所做的各种精细的修改,现实中能够全都加工得出么?特别是复杂的曲面?

上述如果都能实现的话还要补充学习哪些知识模块呢?(目前只是学习如何用proE画各种图)

网友A:
不一定全部能制造出来,但是身为设计师,这样是很失败的。所以设计师要懂得零件结构工艺性(包括机械加工、装配工艺等),即使在不确定是否能符合实际工程需求的结构时,多跟工艺师进行沟通,不要到把图纸下发车间的时候才发现没法加工、装配,那你就失职了。复杂的曲面可以用数控编程铣削加工(多用于模具的制造,通过模具再去制造复杂曲面的零件)。当然也有直接用数控编程铣削直接加工零件的(比如一些复杂的航空零件)。楼主是新手吧,要多加学习啊!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这个视图也能进行标注,
第二个,可以使用仿真中的受力分析;
第三个,在三维中的修改不能随意,你必须了解一些加工工艺方法,不然你设计的东西没人能加工

网友:
这样一个三维模型除了便于观察其各部分相对关系之外,还可标注尺寸,计算重量等。

网友:
需要考虑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全部能制造出来,但是身为设计师,这样是很失败的。所以设计师要懂得零件结构工艺性(包括机械加工、 ...

那么数控方面的知识也要了解一些么?整个设计体系好复杂。。。。。。我不算新了,都大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这个视图也能进行标注,
第二个,可以使用仿真中的受力分析;
第三个,在三维中的修改不能随 ...

。。proE也能受力分析么,是不是那个有限元分析?

网友(点评):
机构分析模块

网友:
这只是个工具,你掌握的越多,你能用的也就越多。基本上能满足各种设计需要,除非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