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焊接请教

楼主(2015-10-27):
         请教紫铜的焊接工艺:
               铜厚度0.8,
               装饰行业,成品焊接
          不能破坏表面质量,温度太高铜就会变色,
        有没有好招,不一定要焊接的非常牢固
        不要激光,电子束等高端的

网友:
还是用胶水粘起来比较具有可操作性

网友(点评):
什么胶水好些,能顶住风吹日晒,雨林吗

网友(点评):
温度不超过60度大侠可以试试鱼珠胶

网友(点评):
谢谢,怕夏天温度高

网友:
这么薄的铜片,大侠可以试试超声波焊接

网友(点评):
会不会很贵

网友:
碰焊,电阻焊

网友(点评):
我担心,点焊会影响表面质量,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
风吹日晒,雨淋,胶水都会老化,大侠可以试试用电路焊接中使用的锡料进行焊接,但也不具备耐腐蚀性。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过,就怕有点慢

网友:
黄铜焊条,乙炔加氧气或者高频焊机——熬。

网友(点评):
嗯,感觉有道理,我焊过车刀,但是不加热母材,不知道粘不沾

网友(点评):
请问不会是装饰门吧?定做很贵的,做完后还要酸浸,呈现复古,对吗?

网友:
可以锡焊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带喷火头的丁烷气瓶

网友:
钎焊

网友(点评):
钎焊的钎料用啥好?

网友(点评):
你上个图,看看是何种焊接接头

网友:
板金咬缝。

网友:
楼主可以把样品给卖超声波焊机的厂家,让他们打好样(可以多方便对比决定焊接方式,到底是钎焊高频,还是其他),这种焊机几千到几万的都有。

网友(点评):
我准备试试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