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概念,哪位高人能解释解释呢

楼主(2015-10-27):
standy power
prime  power
continous  power

网友A: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tinuous, Prime or Standby Generators?

Electric power generators can be grouped into one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depending on their style of operation: continuous, prime, or standby.

Continuous and prime power generators are very similar as they act as the main source of power and are designed to operate continuously or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continuous power generator sets are designed to operate continually with a consistent load while prime generators are designed to operate for long durations at variable load.

The alternative type of generator – standby/emergency – is designed to run only in a backup situation when there is a power outage on the main utility grid or the main source of power.

网友:
额定功率,常用功率,持续功率?按字面意思么是这么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tinuous, Prime or Standby Generators?

Electric power generators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