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过程需要使用到哪些工具及设备

楼主(2015-10-27):
零件全部外发加工,然后回厂装配。在装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轴的尺寸大了,孔的尺寸小了,该怎么处理。如果因为个别的零件返厂的话,会耽误大量时间。大家在装配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然后可以自行解决的,需要用到哪些工具,设备?

网友:
砂纸,角磨机,手电钻,抛光机,。。。。。。。。

网友:
台钻,电摩,砂轮,戳刀

网友:
最好还有一台普铣,一台车床,一台平面磨床。

网友:
如果零件质量控制不好,装配中要解决的问题就很多,而且有的不好预计。就解决装配中出现的问题所涉及的物质条件而言,因为不同的产品,结构、精度各不相同,各具个性,不好一概而论,回答起来也只能泛泛而谈。
但概略的说,无非量具、工具、刀具、设备这几类。
一、量具:根据精度等级情况,必须备足各类量具,以方便使用,所有的零件在装配前都要检测。既然零件出现质量问题多,那就更要准备好量具,而且量具要合格。
二、工具:除正常装配所需的工具外,要针对产品特点安排工具,专用工具也不能少,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刀具:孔小了可考虑用铰刀修正,磨头。
四、设备:根据装配工艺需求安排设备。如热装的加热装置、冷装的制冷装置、轴径大可以用一台砂带机修磨(特注:这砂带机可是好东西啊)。
我建议楼主要重视零件质量控制方式的研究。我的做法是,在仔细搞好图纸的前提下,尽可能在对方加工前向其提供配合件样品。如与轴配合的轴承、齿轮,与孔配合的轴承,粗糙度样块,对于螺纹件,你就提供配合的螺纹样品,等等。有了样品,你就要求加工方按你的配合性质要求经常对照检查。我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楼主不仿一试。
啰嗦一通,也不知是否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一个厂没有自己的加工设备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