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CAD环境下改变图示尺寸线的长度?

楼主(2015-10-27):
如图,
红圈中Φ19的尺寸线太短,请问在CAD环境下怎样改变其长度,使之与Φ19对齐呢?(Φ19是个半标注的尺寸哈)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自己画条直线不就得了。

网友:
把红圈中Φ19的尺寸线分解,单击短的直线,调节长度。

网友:
有同样的烦恼

网友:
分解做引线也行。用CAXA没这毛病

网友A:
不要听他们的把标准分解掉,选中标注,按Ctrl+1,出来该标注的属性,把箭头属性什么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分解。。。引线标注貌似也行

网友:
标注样式里面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听他们的把标准分解掉,选中标注,按Ctrl+1,出来该标注的属性,把箭头属性什么的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