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糊涂、混,上班………

楼主(2015-10-27):
最近师傅在做工装、检具。用一面两孔定位,两孔里面插圆柱销,我记得其中一个应该用菱形销。然后就回家查资料。想知道用两个圆柱销,尺寸应该怎么计算,这一查不要紧上学时的那些公差原则什么的全扯出来了,也突然发现自己当时听得是糊里糊涂,现在忘得是一点不剩,呵呵

网友A:
是要一个菱形销,这样能补偿中心距误差,现在基本上都用圆销了,一般中心距误差选±0.01,圆销孔H7公差,我一般就是这样定位!以前在富士康时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也是,毕业一年,从钣金绘图员跳到自动化设计开发,现在工作很吃力,根本无从下手,加油吧,慢慢来,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一个菱形销,这样能补偿中心距误差,现在基本上都用圆销了,一般中心距误差选±0.01,圆销孔H7公差,我 ...

1.菱形销也不贵,我也经常用;
2. +-0.01的中心距是在小范围内定位用的,而且加工材料必须是铝,塑料达不到;
3. 如果圆销孔(我通常用定位衬套)H7, 以10的销子为例,就是0到+-0.015,按照
间隙配合,销子通常取f6甚至更大间隙;
4. 为了修正装配及直线度等误差,轴孔配合段一般不宜太长,可根据情况取2--3mm

以上是普通的2个定位销的情况

网友:
如果用两个圆柱销的话,算是过定位了。因为一个面限制三个自由度,一个圆柱销限制2个,两个就是限制4个。加上就是限制了7个自由度,不符合6点定位原则。按照这样定位的话,很难装上。

网友(点评):
理论上的一面二销,是无间隙的圆柱销与菱形销,而不管用用什么圆柱销,都肯定是有间隙的,否则你插不下去,所以使用的菱形销可以用圆柱销代替,这里不能算是过定位,不信你用一个销子后从各方面推一下那定下的平面。

网友:
销都是有间隙的

网友(点评):
这哥们典型的水王啊

楼主:
自由度、6点定位一直没忘,但是“实际上销子都是有间隙的……”这个又把我弄乱了。。。仔细一想孔的粗糙度什么的会不会长生影响?看来周末要好好冲冲电了,以前听前辈说车间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现在是真真体会到了,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问题,但是想彻底弄明白怎么回事,还是要下点功夫。

网友:
1,2个圆柱销可以用,只不过相配的一个销孔要改成腰孔(一般是盲孔)。
2,2个销孔不改腰孔也照样用,公差稍微大一点,锤子打进去。
3,还有调好位置配钻打销钉,打多个定位销进去。
4,还有泄荷螺栓,泄荷结构。
5,还有沉头螺钉,按道理是不能连续使用的,但是都是可以多个一起用。

网友:
少小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网友:
唉唉哎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