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在加工过程中停止,求助

楼主(2015-10-27):
数控铣在加工过程中停止的话,如果我要继续加工,要找到哪行程序或是哪个代码才能不用从头重新走一遍?刚刚接触数控编程,有些程序执行过程中需要改一些数或是其他东西,但加工到一半了如果从头开始太浪费时间了。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导一下。

网友:
GOTO N10
```````
````````
N10
G54 G90 G0 X Y
G43 H(1.2.3) Z

网友:
从G代码停止的地方进去

网友:
发那科系统有个M01 选择性停止,只有把控制面板的按钮按下才生效,你可以把每个工序后面加上M01,需要时按下,或者在G代码行按两下启动也可,但要注意当前刀具位置!

网友:
没问啥系统,就一顿出招,嘎嘎

网友:
从那段停止,从那段开始,让机床转起来,然后从停止的G代码那段开始

网友:
一键断点加工 ,当然不是一般的床子能行的。。。。你可以截程序

网友(2017-01-24):
用M01,这个好用,暂停

网友:
或者直接按暂停键,再手动按停止或起动,一般用在检查尺寸方面

网友:
断点加工,西门子和海德汉系统比较方便,系统会从头捋下来,坐标刀补都会加上。发那科的,需要记住断点行号,在Mdi中完成断点前的预备操作。

网友:
机械硬件有故障码

网友:
给个主轴转速,把刀具参数读进去,在调到你要接的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