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轮变位系数给公差

楼主(2015-10-27):
我们厂新来的一个工程师我看到他给的齿轮参数中变位系数给公差,有没有懂的,这个变位系数的公差是不是在日标中常出现,这个公差又如何保证,有没有大神懂的!

网友:
变位系数说白了就是个经验系数,没什么道理可言。

网友(点评):
大侠变位系数怎么成为经验系数?可否开贴讲讲?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怎么变成经验系数了?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公差设置的大小,决定了齿侧间隙的分布范围,故这样的安排是一种经验值,老技术人可以很快地定下公差值,新手就会很纠结。

网友:
齿轮精度由3组精度和齿厚公差等保证的,国标列的很清楚,变位系数给公差,是否模数也得给个公差?齿顶高系数等也得给公差!!

网友(点评):
哥,我吃饭都成问题,那有闲工夫讲这些,自己翻书看变位系数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这些年书白看了,我都是算出来的变位系数,还真没算出经验,还打算让大侠分享一下经验呢!

网友(点评):
齿轮是几何力学运用的最完美体现,你自己看看变位系数和中心距的几何关系在那?我们假设材料是绝对刚体的,就是不考虑变形,螺旋角增加1度,变位系数对应改变多少,几何依据在那?找得出关系才能说变位系数是数学的

网友:
用变位系数给出公差的办法,实际是给出的齿侧间隙,这公差如果对于外啮合齿轮,估计都是负值,对于内啮合时,小齿轮的公差是负值,大齿轮的公差就肯定是正值了,用这种办法给出齿侧间隙,也是一种方法,需要操机者自己去计算实际的最终尺寸,让编工艺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厂的实际工艺经验进行适当的处理后再作为工艺参数下发加工,这样就有了齿厚的测量,检验尺寸。

网友:
高度变位还是角度变位?

网友(2015-12-16):
变位系数给公差?变位系数一般体现在了齿厚的大小上,一般不是给齿厚的偏差大小么。难道是为了方便实际加工

网友:
变位系数给公差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孤陋寡闻了,不是一般都是直接公法线给公差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 这样的

网友(2016-04-11):
变位系数不用给公差,实际上这个系数对齿根拉应力、中心距的影响可以列公式算出来,根据需要确定

网友:
变位系数公差是否是齿厚公差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