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用YT合金刀还是高速钢刀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2015-10-27):
同上

网友:
我司除非是买不到的,否则是不会优先购买和使用高速钢的。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高速钢,无论加工啥。

网友:
加工不锈钢用YW累合金刀,YT类主要用于钢件加工,高速钢也能用只不过废点

网友:
当然是yw.

网友:
同意3楼,4楼。

网友:
一般认为用YW,但不妨试试YG8,看看效果。

网友:
合金刀加工效率比高速钢效率高多了,除非是极度复杂的刀具,否则没几个人用高速钢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