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方案纠结

楼主(2015-10-27):
间隙齿机构,如图是其中的一种方案,这已经快优化到了极限,结果就是图中红色的内齿的外径太小。如果增加最外圈的间隙齿高度,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那样整个机构的高度又势必增加。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从最外圈的间隙齿到轴心的动力齿之间多增加一级传动齿倒方向。这样的话,平放的空间是有了,但会有偏心矩,不如第一种简单。第一种方案还有个难度是那个内齿还必须如图那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我连运转情况都告诉你们,免得你们瞎琢磨。
该机构叫黄金250调速机构,运转起来,在外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输出轴正转2圈后,反转2圈,且正反转速度比为1:1.5。
为什么叫黄金250,意思是你山寨是250,不山寨更是250。因为它是专用的配套机构。

还请快点来帮我选方案。而不是去琢磨机构。

网友:
第二种加工难度低很多。。

网友(点评):
问题是第二种有偏心距,作为单独机构来讲,这样设计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看不懂怎么正反转的结构。所以~

网友:
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 脑子都搅成浆糊了...求讲解..

网友(点评):
真的很简单啊,就是一个间隙齿机构,调方向和速度而已。

网友:
看蒙圈了

网友:
有要求扭力吗?扭力大的话还是第一种,有点像行星减速机出来的,而且加工,对装配要求简单,没有的话那就所谓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叫山寨是250,不山寨还是250?

网友(点评):
因为是某种设备的专用机构,就是正转和反转的圈数是固定的,都是2圈,而且正反转的速度速度比是1:1.5,你说除了那个专用机构,别的什么地方需要它?当然,除非你专门根据这参数设计运动机构,那另论。

网友:
学习学习,但是真的没看懂

网友(点评):
明天我从新贴个图给你们看

网友:
没研究过,感觉不错!

网友:
你可以@杨梅大侠

网友:
真心看不懂

网友:
第一种方案,个人比较赞同,因为有正反转,第一种的感觉强度较好些

网友:
头回见这个,好好看看

网友:
这个暂且称为专用的正反转减速机构,换向时冲击大么?采用固定减速比的标准成品减速箱,电机由变频器带,实现正反转1:1.5的速度比,成本说不定更低。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本身已经实现了变转向,所以电机用最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逛论坛时看到了!1 p2 V$ q9 x1 N6 s2 \
受教了!

网友(2016-03-27):
还高端 应该把仿真动画做出来更直观

网友(点评):
机器运转不了

网友:
门外汉,看不懂.

网友(2020-12-04):
虽然还看不太懂 但是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