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木头可以用线切割的方法切成木板么?

楼主(2015-10-27):
如题

网友:
我们平常加工金属零件的线切割是要被加工零件也导电的吧。
是不是有看到过木工机械那个“锯条”是带锯齿的类似线一样的。

网友A:
那个叫“带锯”,切出来效果和线切割一样,很省料。就是不能拐弯。。。。。。。。。

网友(点评):
现在的带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弯曲的可CNC

网友(点评):
线锯,平面的什么形状都可以

网友:
锯木板不是有专门的木工机械吗??怎么想着用线切割来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带锯”,切出来效果和线切割一样,很省料。就是不能拐弯。。。。。。。。。

有绳锯,可以转弯,哈哈

网友:
线切割必须被加工件是导电的,否则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线切割全名叫电火花线切割,丝线走动通电,瞬间产生电火花,腐蚀金属,只有被加工件导电,才会产生电火花,你用的是木头,不能导电,所以不行

网友:
木工的那叫曲线锯

网友:
锯木可以使用钢丝锯,效果与线切割一样。

网友:
我见过海绵厂切割异性海绵的,CAD导入就自己切割了。。很细的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