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喷漆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0-27):
查看了色卡标准,从1到9有那么多种颜色漆,您是根据什么来选定设备喷哪种颜色漆的??

是根据自己工厂的一般规则?还是根据客户要求?

现在有个机架不知道是喷灰色好还是银灰色好了,反正是灰的,求大神指导指导啊

网友:
看心情。。。

这个你设计的时候没想过我的外观造型怎么搞吗?

还有的要配合客户车间的整体色调来配合?

做设计不是仅仅只有结构和功能哦,外观也是需要设计的

网友:
肯定看你们的公司产品要求或者客户的要求呀。。如果不知道喷什么颜色,就问你们公司的外观设计师或者客户

网友:
根据客户要求.

网友:
一般都根据功能统一式样,或者客户要求。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根据客户要求,客户无要求可自己定颜色

网友A:
来点实例  一般我们会问客户有没有要求 颜色要求严格的会给你个色号 但是你最好还是要个样板,不严格的说个白色 米黄色 灰色 蓝色的都有那你就问供应商这个颜色搞个色板过来 把色板交个客户签板。没要求的,就看你们公司有没有企业文化的工业设计了,里面会规定公司常规使用的颜色,如果没有,建议选白色,供应商长期使用的颜色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例  一般我们会问客户有没有要求 颜色要求严格的会给你个色号 但是你最好还是要个样板,不严格的说个 ...

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了

不是烤漆么,一般就那几种颜色,灰色,乳白色,绿色等,还要根据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烤漆么,一般就那几种颜色,灰色,乳白色,绿色等,还要根据客户要求,

那蓝色不行吗?黄色不行吗?

网友C:
几乎都是根据客户要求,客户提供色样,然后按客户要求烤漆(颜色按照色样调制,色差有,但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蓝色不行吗?黄色不行吗?

可以啊,米黄,蓝色等一些常见的,还有黑色,都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米黄,蓝色等一些常见的,还有黑色,都是比较常见的

客户有要求的话,就要按他们的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都是根据客户要求,客户提供色样,然后按客户要求烤漆(颜色按照色样调制,色差有,但很小)。

你们是什么行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有要求的话,就要按他们的要求来

没有要求就在常见的色样中自己选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要求就在常见的色样中自己选咯?

一般情况,你问一下客户,客户都会给你选定一个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