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切割 激光切割

楼主(2015-10-27):
主要是将 木头切割为木板

网友:
你牛,搞好了的时候记得发出来让大伙看看。

网友:
切木头用线切割是出于何种考虑?异形?

网友:
我见过用激光切割的,为了是产品的保护,切割出形状后将产品放中间,做为防护

网友:
是不规则形状吧? 有振动线锯可以用的啊

网友:
线切割我不知道,激光割会起火的

网友:
线切割是电火花切割,能割木头么?
如果是想雕刻形状可以用3D雕刻机啊或者那种数控雕刻机上铣刀

网友:
完全没办法切割,线切割是使用电火花电放电切割的。对于绝缘体无效。

网友:
将 木头切割为木板可用带锯。切割异形用绳锯。

网友:
木头割为木板?
你是要一圈一圈的切片吗?像透明胶带一样?

网友:
找个好木匠,一定得是好木匠。

网友:
是想将圆柱体的木头切成方形的木板??激光机可以切割木材,一般是用作相框切割或者工艺品,或者家具雕刻。

网友:
线切割是无法做的,激光是可以切,就是要材料要薄,不能厚,厚就起火了,具体多厚材料能做,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看过切割60mm厚的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