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开坡口有无规定?

楼主(2015-10-28):
哪位大侠知道关于焊接时开坡口的规定:是否有超过10个厚的板角焊缝不管图纸中有没有标都要开坡口的规定。如果有能否告诉我是哪个标准?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硬性规定。
只是在你根据焊缝要求选择焊接工艺时灵活确定,但保证必须满足焊接要求。

网友A:
GB/T985-19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985-1988

大侠能说具体点不?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关于焊缝强度的问题。在这方面查过一些资料和标准,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现在普遍在生产中的认为是薄板的焊角尺寸不小于最薄板尺寸,厚板采用多层多道,如果焊角超过19就要求开破口。我个人也支持这种论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2016-07-13):
看是用在哪里,压力容器的肯定要开

网友:
没有这样的规定,是否需要开坡口是要根据焊接后的强度要求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