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夹钳哪里可以定做?

楼主(2015-10-28):
可以前后伸缩,可以左右转动

网友:
参考弯管机的夹头

网友A:
这是做锁链的吧,这夹钳后面应该是一套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锁链的吧,这夹钳后面应该是一套凸轮。

对,织链机上用的。
想买一个,不知道这个学名叫啥?
还有这东西都是厂家自己做,还是有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织链机上用的。
想买一个,不知道这个学名叫啥?
还有这东西都是厂家自己做,还是有专门做这个的? ...

别人大厂这个东西坏了,直接把一套新的拆下来,让加工店防做几十套备用

都是这样弄的

找到靠谱的做出来应该能达到原装80%左右

网友:
好复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