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质量事故?

楼主(2015-10-28):
请高手指点,D86与D88相接处相连处形成了个小台阶,请根据给出的图纸作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质量事故!

问题反馈图

问题反馈图

刀具图

刀具图

产品图

产品图

网友:
轮廓仪爬过没有?尺寸和粗糙度是否合格?有没有看下D86和D88形成的锥面是否有失圆了?

网友:
过度角要放在精刀上做吧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见识来的

网友:
学习学习,等着大侠解答

网友:
先测下2mm深度吧,不过估计也不好测。如果是偶然出现的,有可能是粗刀或者精刀的加工深度有问题(不是粗刀深就是精刀浅)。

网友A:
奇怪了,刀具图显示是用加工中心做的??

如果是车床,粗车刀Z轴退0.1就够了

网友:
检查一下加工D88刀片是否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刀具图显示是用加工中心做的??

如果是车床,粗车刀Z轴退0.1就够了

加工中心上生产

网友B:
精加工刀刀片是九十度的,用的是微调单元吧
选个标准刀夹刀片与粗加工角度一样就可以了
连同斜面一起加工
擦,才看见,这角度没标准刀夹,得作个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刀刀片是九十度的,用的是微调单元吧
选个标准刀夹刀片与粗加工角度一样就可以了
连同斜面一起加工 ...

刀只有弄一个PCD成型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只有弄一个PCD成型刀

行,价小高,这粗糙度,涂省事焊合金就行。
当我前面没说,想一想,还得P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