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市场有现成的滚轮导轨吗?

楼主(2015-10-28):
请教一下,像叉车导向滚轮导轨是否能从钢材市场买现成的

网友A:
多是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钢

普通槽钢的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是工字钢

不是这种

网友C:
工字钢吧,我们厂里的行车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字钢吧,我们厂里的行车就用这个

是这样的结构,之前是用焊接再加工,比较复杂,如果有现成的钢材可以用就省事很多

网友(点评):
楼主的图片是C型钢,不是槽钢。也有做叉车的用槽钢做。

网友:
太厚!型材市场沒有,多数是叉车配件进,自制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用钣金折弯

网友D:
这个是C型钢,市场上有的,这种厚的难找,一般厚度都在2mm-4mm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型钢,市场上有的,这种厚的难找,一般厚度都在2mm-4mm居多。

厚度小的可以用钣金折弯或者辊压成型,这种厚度是不行。槽钢的壁厚也不太够,我是有看到别的厂有相同构件,看起来不像是焊接后再加工的,但公司采购说找不到现成的。

网友:
这个要定做,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