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如何整理分类

楼主(2015-10-28):
   现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讲杂乱的钱币整理成一摞,再进行分类和清点,请指教!!!

网友A:
纸币硬币? 纸币不好搞, 硬币的话方法应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币硬币? 纸币不好搞, 硬币的话方法应该不少.

是啊    钱币的话很成熟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纸币上

网友:
分类清点 可以使用现在的纸币清分机,至于整理码垛,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类似整理螺钉的机构,用气嘴吹气,使纸币贴在一块板上,然后断气,钱自由落下,掉到一个一定宽度的细槽里。

网友:
纸币不是很好弄,看过硬币的分拣

网友:
人工分类整理钱币,无论硬币纸币。这是我们的长项。

网友:
好像这个是个需求呢,经常听说了 大妈拿几麻袋零钱存钱,
工作人员数钱数到手抽筋,只要有需求大投入就搞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