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和流量,电机应该怎么配

楼主(2015-10-28):
请问 25排量的定量叶片泵 压力15MPA   应该配多大的电机?    还有25的变量柱塞泵  压力20MPA  该配多大电机   公式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哥们你这个25排量是什么参数?扬程还是流量?
我们一般用这个公式:根据功率的计算公式:P=mgh/t =(ρv/t)gh =ρ(v/t)gh =ρQhg
得出泵的轴功率为:P泵轴=ρQhg/(1000η)
其中各参数的单位如下:P功率Kw、p密度kg/dm3、Q流量l/s、h扬程m、g重力加速度9.8m/s2
另外扬程的计算如下:扬程计算公式是H=(p2-p1)/ρg+(c2-c1)/2g+z2-z1 。
  其中, H——扬程,m;p1,p2——泵进出口处液体的压力,Pa;c1,c2——流体在泵进出口处的流速,m/s;z1,z2——进出口高度,m;ρ——液体密度,kg/m3;g——重力加速度,m/s2。
流速可以自己测量也可以根据供液箱和出口的公称流量进行计算。

对了还有你泵站设计的总效率和容积效率,需要加上传输损失那部分功率,最后的功率才是电机额定功率。

网友:
2楼的哥们说得对。
来个25,谁知道你那是什么参数。

网友:
和电机转速有关哦,还有工况也很重要

网友:
产品样本上没有配电机的参数吗?
应该都有的。

网友:
根据需求,比如压力和流量选泵,和电机。论坛里貌似见过一篇关于泵的选型的自己找找不就完了?多大压力选什么样的泵,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