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轴上如何固定一个沿轴向的平面

楼主(2015-10-28):
新人求助,各位大大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轴套或者轴肩

网友B:
除楼上的方法,还有卡簧,止推轴承,外部限位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楼上的方法,还有卡簧,止推轴承,外部限位也可以的。

哦,如图,那这个图上的平面要随轴转动该怎么固定这个平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或者轴肩

轴套?我觉得比较困难,您看这个图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尺寸,可以在轴上掏槽把板塞进去,然后打销钉,

网友:
可以加工两个支座固定在轴上,板子用螺栓固定在支座上。

网友C:
直接焊接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接最简单

焊接感觉不靠谱,轴很细怎么焊三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