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5-10-28):
大神们看看,那个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求解

网友:
根据这个结果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要使两个圆滚动,要克服他们的滚动力矩,他们的滚动力矩都是Nu,r2的滚动力矩折算到r1上就是Nur1/r2.所以M=Nu(1+r1/r2)

网友A:
很简单呀,本身的再加上从动轮给主动轮的!

网友:
没弄明白

网友B:
按照这个公式算,单位怎么办?你这个力矩M的单位还是和力的单位一样呢?等待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公式算,单位怎么办?你这个力矩M的单位还是和力的单位一样呢?等待大神解答

摩擦系数有单位,长度的量纲

网友(点评):
嗯,抱歉,是我弄错了。特地查了一次,滚动摩擦系数的确是长度量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本身的再加上从动轮给主动轮的!

就是从动轮给主动轮的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