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底孔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5-10-28):
大家好,加工螺纹底孔时,钻头直径的选择问题:

据我所知:

一般情况下,螺纹底孔的大小=螺纹公称直径 - 螺距。例如:加工M6螺纹底孔时,其底孔直径=6 - 1= 5 。但实际加工时,选择Φ5、 Φ5.1 或 Φ5.2钻头都可以,而且选择Φ5.2的钻头比较常见。但是我的理解是若选择Φ5钻头,则攻丝时有点费力且容易断丝锥,但螺钉和螺纹配合比较紧;若选择Φ5.2钻头,则攻丝时,比较省力且丝锥不容易断,但螺钉和螺纹配合相对比较松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谁能帮我好好解释一下,到底用多大的钻头比较合适?另我也知道用多大的钻头和被加工的材料有关系。

谢谢。

网友:
“螺纹底孔的大小=螺纹公称直径 - 螺距”
你这个说法就不对,查查机械设计手册上怎么说的。

网友:
底孔多大,需要看公差等级的。

网友:
一般来说“螺纹底孔的大小=螺纹公称直径 - 螺距” 这个确实用的较多!
脆性材料(铸铁、青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1.1p(螺距)
   塑性材料(钢、紫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p(螺距)

网友:
3楼正解 别老信奉经验主义 得找准则所在 机械的准则即使机械设计手册 大部分设计都涵括

网友:
手册有标准的底径范围,可以截图放在手机里随时查看。以前做精加工对螺纹底径要求严格必须在手册规定的范围之内,且不是很大的螺纹孔要求螺丝必须满足用手可以旋转基本到底,螺丝刀只能用来上紧。也有产品要求不高的,螺纹底径大个20丝都可以接受。这就好像你选公差一样,根据不通情况要求螺纹底径,如粗糙产品尽可把螺纹底径干大易于攻丝,如遇要求高的,那就只能严格要求了

网友:
查切削手册

网友A:
我做东西比较简单,举个例子,一般M6就用5.8,9的钻头 呵呵 一般加工自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东西比较简单,举个例子,一般M6就用5.8,9的钻头 呵呵 一般加工自己用

你这个夸张了吧,6个的螺纹,你用5.8、9的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夸张了吧,6个的螺纹,你用5.8、9的钻头

看成M6的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夸张了吧,6个的螺纹,你用5.8、9的钻头

他的意思应该是不用攻牙了,直接用螺丝旋入

网友:
你查下螺纹标准手册,里面有内螺纹小径的公差,那么你钻的底孔需要在这个小径公差范围内,需要注意:攻丝后的小径由于切削的原因会比底孔小,所以,底孔大小尽量选择小径中上差
配合时感觉松和紧的程度就是小径(也可以认为是底孔)决定的,因为牙顶削平高度不同,越尖(底孔越小),配合越紧,越平(底孔越大),配合越松

网友:
这个和被加工材料和使用 的丝锥有关系,例如加工有色金属使用挤压丝锥就应该是“底孔直径=公称直径-1/2螺距”最合适。

网友:
螺纹百分比不一样。底孔越大百分比越小。

绝大部分情况下百分之七十五螺纹是足够强度的。

极少数情况下需要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百螺纹

低强度要求可以选择做百分之六十

网友:
这个螺纹看用在哪儿····如果是自己做夹具用的话 底孔大一些也可以的  我们经常用9mm钻头加工夹具M10螺纹底孔
如果是产品的话,不能这样  按公式来吧 ,还有一种挤压丝锥的底孔公差比切削丝锥底孔公差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