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变干的原因有哪些啊

楼主(2015-10-28):
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请教下大家

网友:
死角,温度高

网友:
品质    高温

网友(点评):
不对!高温欠流动密闭空间内加速硬化。

网友:
润滑脂的保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至少是密闭,避光线直射,通风,干燥的仓库,同时还有保质期,仓库要做到先进先出原则,控制好库存量对于已经干燥变质,影响使用产品质量的就决不能再用了,及时隔离报废处理。

网友A(2017-02-22):
润滑脂是由 基础油(液体)  稠化剂 添加剂 三部分组成,基础油是油脂的载体。如果油脂变干,首先了解一下使用存储环境不佳,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油脂本身的问题了,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是由 基础油(液体)  稠化剂 添加剂 三部分组成,基础油是油脂的载体。如果油脂变干,首先了解一下 ...

怎么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