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评价一个机床结构的优缺点?

楼主(2015-10-28):
一个加工用的机床,有两种结构 双立柱和龙门,评价一个机床的好坏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求经验大牛指点12

网友A:
主要看加工的零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加工的零件是什么。

整体叶盘

网友B:
是啊,主要看i应用在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主要看i应用在哪方面

应用在加工上,很简单就比如你们加工一个工件,不同结构的机床都可以加工,但是加工的质量,时间都会有所差异。要提高精度需要怎么改进,要提高效率又该怎么去改进。

网友B:
精度当然要CNC结构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当然要CNC结构的较好,

是数控的。就比如今天被老师水了的一句话,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两种结构的优缺点,我看的结构太少,你看看这两个

网友:
我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  第二种没有见过

网友(2015-12-20):
觉得第一种刚性好点,缺点说不出来,期待大侠来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控的。就比如今天被老师水了的一句话,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两种结构的优缺点,我看的结构太少,你看看这 ...

右边的,双立柱要好,刚性好

网友:
龙门结构刚性要好 ,但是效率会差一些,有的机床也不慢空移速度能达到60米每分钟5 \% n5 ?  Y/ B  o  P
双立柱的加工工件越高精度越差,刚性差,结构决定了它的空余运动会少,加工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