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犯难了

楼主(2015-10-28):
图示夹具,有问题吗,心里没底,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 标准的吸盘,铝的又不重

网友:
下面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 标准的吸盘,铝的又不重

因为要定长的,精度有要求

网友:
第二个更好些。

网友B:
一个梯形截面的铝条,2到3米长?做什么用的?压条?导轨?嵌块?惯性矩多大?夹取的时候会不会弯曲?是否释放后要求对心?

这些都没有,谈这个夹具那个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梯形截面的铝条,2到3米长?做什么用的?压条?导轨?嵌块?惯性矩多大?夹取的时候会不会弯曲?是否释 ...

铝型材定长切断,夹紧前后位置要保持不动

网友:
建议取第二种!

网友:
第二种也可这样。

网友:
第二个好

网友:
我感觉第一种好点,第二种夹紧后会把工件抬起来,底下托板就无法起到定位作用了。

网友(2016-01-29):
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不太合适

网友:
卡紧锥面很难,对加工要求很高,而且气缸夹紧时夹具会倾斜

网友:
最好上下压、柱面导向,或者柱面夹紧并导向

网友:
第一种方法 产考一下这两种材质的摩擦系数  看看铝块的斜边是不是在actan u里  如果在就OK  气缸得力也不需要太大  因为此时自锁 力大小都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