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直径为30的内孔同轴度怎么测?

楼主(2015-10-28):
求大神看一下,这个用什么测量工具快速测量两端直径为30的内孔的同轴度?

两端直径为30的内孔同轴度怎么测?

谢谢!

网友A:
根据形位公差,设计一个综合塞规,作为最终检查用,还得要设计一些单项检查的,各孔的尺寸通止规,直线度规,长度检查规什么的,在单项合格的条件下检查二个圆的同轴度,以通过为合格,通不过就不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形位公差,设计一个综合塞规,作为最终检查用,还得要设计一些单项检查的,各孔的尺寸通止规,直线度规 ...

单项合格怎么利用简单量具测同轴度啊?

网友B:
我觉得,看你同轴度是什么要求,如果一般要求可以在三爪卡盘上夹一个与30配合的圆棒,然后把零件装上去,打另一端的跳动可以得到同轴。

网友(点评):
同轴度的定义是在整个轴线范围内包容另一条轴线的范围,而不是仅一个圆或者有限多个圆的同心度。只能用综合量规进行判定。

网友C:
很简单!拿个V型块用标准的塞规塞进孔里面,然后把塞规放在V型块上面用表打零件的跳动!另一边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直接把零件放到V型上面(v型块固定)用表打两边的塞规跳动!

网友D:
看你是要读数的还是不读数的
楼上说的功能量规(可参见国标GB8069-1998-T功能量规),缺点是不能读数
还有三爪卡盘,其实应该是带三爪卡盘的精密分度头夹持一端打表另一端,悬伸的长有误差
要读数的还可以定制非标的同轴度量规
V形座的方式(无论内心轴动或不动)由于配合间隙和悬伸太长误差比较大,当然看具体公差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看你同轴度是什么要求,如果一般要求可以在三爪卡盘上夹一个与30配合的圆棒,然后把零件装上去,打 ...

谢谢哈,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拿个V型块用标准的塞规塞进孔里面,然后把塞规放在V型块上面用表打零件的跳动!另一边也是一样!还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要读数的还是不读数的
楼上说的功能量规(可参见国标GB8069-1998-T功能量规),缺点是不能读数
还有 ...

谢谢,解答非常详细,作为一个小白,非常佩服您

网友:
选一个标准的塞规,塞进其中一段,然后架好,用千分表测量另外一段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