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硅钢转子?

楼主(2015-10-28):
比如车床转数?加工进给?什么型号的刀?越具本越好,材质铝,硅钢质,外圆100mm长100mm。
我加工时出现的问题是:硅钢像是挤着切削加工的,把铝槽给盖住了,并不是完全把铝槽给盖住了,转数550转,走刀速度0.2.吃刀量1MM左右。走刀速度快慢都试了,就是铝槽有的硅钢给盖住了。

网友A:
0.2你是不是有点小快,切削也很重要

网友:
电机制造  你刀具角度的问题  改换角度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你是不是有点小快,切削也很重要

0.2不会快了。其实他这个估计是用机夹刀车的,机夹刀的R角和刃口相对比较钝。切削本来就是个挤压的过程,用比被加工材料硬的材料,通过施加一定的力,把需要去除的材料从工件上挤下来。而刀不够锋利,这个挤压就更明显,特别是像转子这样材料不同或者硬度不均匀的工件。
废话说一堆,简单的说,就是自己磨把合金刀上,只不过效率会低一点。因为线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不会快了。其实他这个估计是用机夹刀车的,机夹刀的R角和刃口相对比较钝。切削本来就是个挤压的过程, ...

没错是机夹刀,今天我用550转,进给速度改成分进给F180 ,(昨天是转进给),结果干不几个工件,刀就烧了,刀尖就掉了。吃刀量是1MM。后来我分两刀车,第一刀0.8MM,F200.第二刀0.4MM,F130.好多了,能干个几十件了。不过切削的铁销有的是黄色,有的是蓝色。我感觉还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错是机夹刀,今天我用550转,进给速度改成分进给F180 ,(昨天是转进给),结果干不几个工件,刀就烧了 ...

对了,我是不加切削液的

网友:
到小作坊做个机夹刀片车刀,感觉都能解决

楼主:
在我没有干之前,有个人干。他是干兼职的。车床上的刀没有动。只不过没程序。他4分钟能干一个,我用六分钟加工一个,而且还不顺利。

楼主:
我就想知道转数,进给速度

网友C:
N,180     250          F,50
Ap,1.0   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是机夹刀,今天我用550转,进给速度改成分进给F180 ,(昨天是转进给),结果干不几个工件,刀就烧了 ...

不能只看转速,你都没说明你这转子直径多大,有了直径才好确认线速度,才能定转速。还有,最好还是加冷却液,改善切削环境,刀具耐用了,工件粗糙度也高

楼主:
你说的线速怎么算?直径是100MM。有了线速就能出来速度吗?

网友(点评):
线速172.7,至于这个结果怎么来的,请翻书,或度娘。线速,转速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180     250          F,50
Ap,1.0   0.4

非常感谢你,还想问你一下,直接车1.4MM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线速怎么算?直径是100MM。有了线速就能出来速度吗?

求教,能教教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还想问你一下,直接车1.4MM行吗?

粗糙度没要求可试试
看你刀磨的怎么样了
关键转速要低
磨刀我不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没要求可试试
看你刀磨的怎么样了
关键转速要低

粗糙度没有要求,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了。加工出来的轴跳动0.06mm,超公差了。求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没要求可试试
看你刀磨的怎么样了
关键转速要低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了。加工出来的轴跳动0.06mm,超公差了。求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只看转速,你都没说明你这转子直径多大,有了直径才好确认线速度,才能定转速。还有,最好还是加冷却 ...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了。加工出来的轴跳动0.06mm,超公差了。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 ...

唉,现在手磨刀具的是纯技术活,真的不清楚
感觉还得分粗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 ...

一般情况是中心孔没打好。比如同轴度超差过大,或者中心孔圆度不够。
或者是顶尖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主轴间隙过大。
还有可能就是转子重量分布不均,有离心力。
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