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轴的同心度?

楼主(2015-10-28):
如图所示,在某容器中的底部斜面上固定两个轴承座,两轴承座用来固定旋转轴,如何才能保证两个轴承座的相对位置?在斜面上,精度稍差就会使得轴承圆心处在非水平直线上

网友:
你在斜面上先各焊接一块安装座,加工保证同一个平面可以

网友:
大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在液面上一个旋转轴?带了叶片?你要保持的同轴度多少?轴的形状、长度,转动惯量、

还是你要问钳工如何保持同轴度,呵呵

网友:
也可以在安装座加工中保持一致性,先所有成,最后一分为二成俩安装座(快走丝)即可保持

网友:
用什么轴承座,轴承座下面用固定钢板吧,轴就按普通做,轴承座下面把需要的钢板螺栓固定好,放到容器底部再弄下面的,要不就先放大样,,就好弄了。稍微有些技术的钳工就行,

网友:
可以用带座轴承,对安装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可以将轴承及轴承座先安装到轴上,最后将轴承座安装的底座上,当然这就要求轴承座的安装基座必须允许一定的调节空间,如长孔等。

网友:
带座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