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编程--凯恩帝系统

楼主(2015-10-29):
初学者,这个怎么编程啊?谁能帮我编一下,只是整个外圆部分,余量3毫米,不锈钢3,04材质的

网友A:
这是一个导轮吧,两个孔装轴承吗?这个标注希望是以右端为基准,直接使用绝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难度

对于我们来说是高难度,麻烦将程序写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导轮吧,两个孔装轴承吗?这个标注希望是以右端为基准,直接使用绝对坐标

对的,但是我只要做外面的圆面,其他部位已经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们来说是高难度,麻烦将程序写一下吧,谢谢。

方法教你,程序就免了!
1)切刀粗切,R刀精车一刀(刀心轨迹编程或42补偿)
2)直接用35度刀加工(不干涉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是我只要做外面的圆面,其他部位已经做好。

内孔的台阶太矮了,轴承外圈有那么厚不影响的,这样都还没完整的贴合到台阶上

网友C:
比伸手党还伸手党。你是老板的话可以去学也可以招个会做的人,是员工的话还是先去学会再来做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伸手党还伸手党。你是老板的话可以去学也可以招个会做的人,是员工的话还是先去学会再来做这个事。

我这不是在学习呢嘛,不愿意教就不要教,我要是会做,还发个屁帖子呢。相关的东西只需要一个即可,其他的依葫芦画瓢就可以搞出来。又不是每一个都要来求助。

网友(2017-03-25):
这个网站是用来听大神吹牛逼的,不是来学习的,几年不来,偶尔上来看一下,以前做数控的几位高手,早就不来了,有空去贴吧去,那里还接地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