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程图哪里还有缺陷?

楼主(2015-10-29):
本人在在一家非标公司做设备,想入门。求指点我的图哪里有误!谢谢前辈。

如图,一个是我画的三维图,一个是我生产的工程图(装配图)。刚开始自己做,没人说着对错,希望能有过来人,提点我哪里画错了。问题:我的工程图哪里还有缺陷?

注:设备是重力对中台,一个角低,其他角高,产品就能滑倒角低的部位,完成定位。

楼主: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不错,弄的很好的了。

只是有2点想说哈:1,装配标的尺寸,不要完全标注在子装配体上了,一些子装配体之间的装配关系,更应该表达出来;2,轴测图还是按照看实物的习惯来吧,底朝天的位置,装配完成后看了不习惯。

网友B:
是方管还是方钢?重物多重啊,壁厚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弄的很好的了。

只是有2点想说哈:1,装配标的尺寸,不要完全标注在子装配体上了,一些子装配体之 ...

谢谢!
第二个我记住了,第一个问题我没有领会。我又看了一下图,发现长1400确实不好,做出来工人没办法测量。
麻烦能把第一个问题具体点嘛,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方管还是方钢?重物多重啊,壁厚这么厚?

谢谢!
确实我错了,是方管,是我没有分清楚方管和方钢!
重量没有多重,因为我还不会有限元分析,就选用了比较厚的方管。这方面您能多指点一下吗!

网友C:
1、装配层次
下面架子是焊接的,我觉得应该成一个子装配,然后出张图纸
2、粗糙度是装配后有加工?
3、还有技术要求没有写,比如装配后怎么调整
有没有技术参数?

楼主:
经过前辈指点我有改过的工程图;
在想请教一下:1,我这里的技术要求该写什么,第一次做非标?2,能看出图中的序号都不是按顺序标的(自动生成的),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装配层次
下面架子是焊接的,我觉得应该成一个子装配,然后出张图纸
2、粗糙度是装配后有加工?

谢谢您的建议!
1,大神啊,我也模糊的感觉装配关系都没有表达,但在这里表达了,这图就乱了。再出个子装配图比较好!     还有我安装工作台面的框架是不是也该出个子装配?
2,说实话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粗糙度什么的都懂。但是这里我真不知道该哪里着手:a:我不知道我的装配要求的粗糙度是多少(是我知道设备的要求,但是对应他的要求我不知道对应什么等级的粗糙度),这个怎么学习啊?再看上学的书我还是不知道对应什么数值啊!     b:不单是粗糙度,还要形位公差,我该怎么才能理论联系实际;能达到设备提出要求我能打过对应什么数值。
3,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技术要求,以前做的很小的件:都写渡铬,表面淬火,不能有毛刺刮痕等等。这里不知道写什么,怎么能补一下这方面知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第二个我记住了,第一个问题我没有领会。我又看了一下图,发现长1400确实不好,做出来工人没办法 ...

标哥装配关系尺寸,在有调整的装配中,方便一步到位。标个总长宽高,找车出货的时候方便看够拉不。

子装配图的尺寸都在子装配中体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哥装配关系尺寸,在有调整的装配中,方便一步到位。标个总长宽高,找车出货的时候方便看够拉不。

子 ...

谢谢,大神真是用心了。谢谢!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多谢你的指点,刚才我的图里没有标总的长宽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1,大神啊,我也模糊的感觉装配关系都没有表达,但在这里表达了,这图就乱了。再出个子装 ...

我不是大神,今年换了工作才开始学习creo,不懂的地方都是问身边同事领导以及加工操作者
不过,该看书的还是要看书
图纸就是看表达,表达清楚了,看起来好看,再符合公司标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神,今年换了工作才开始学习creo,不懂的地方都是问身边同事领导以及加工操作者
不过,该看书的 ...

您谦虚了,上面说的都很在行。
我现在的情况是同事领导当然都很厉害,但问多了他们也忙,就草草的应付。而且我们公司没有加工厂,是个缺点。。
您平时都看什么说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谦虚了,上面说的都很在行。
我现在的情况是同事领导当然都很厉害,但问多了他们也忙,就草草的应付。 ...

还有,如图上表达的,我机器的零部件名字不会起(随便叫怕别人看不懂),在这个有大体的标准,或者统一的叫法吗?您是做哪一行的,能发个您的明细表什么的,我规划一下自己起名。省得乱叫,大机器没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腿? 鸡腿

:如图上表达的,我机器的零部件名字不会起(随便叫怕别人看不懂),在这个有大体的标准,或者统一的叫法吗?您是做哪一行的,能发个您的明细表什么的,我规划一下自己起名。省得乱叫,大机器没法做了。

网友(点评):
你在论坛搜下,我记得以前有人专门谈过这个话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1,大神啊,我也模糊的感觉装配关系都没有表达,但在这里表达了,这图就乱了。再出个子装 ...

装配要求粗糙度的话,也就是零件标注其余3.2,有特殊需要的单独标注就行了(比如刀口法兰的刀口,标准上都是有的)
装配技术要求,比如装配中有哪些注意的问题,装配后达到什么效果,具体可以看公司其它图纸怎么要求的,多问问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要求粗糙度的话,也就是零件标注其余3.2,有特殊需要的单独标注就行了(比如刀口法兰的刀口,标准上都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前辈指点我有改过的工程图;
在想请教一下:1,我这里的技术要求该写什么,第一次做非标?2,能看出图 ...

哦,我的标注序号顺序,昨天感觉不好改了。要是不改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的标注序号顺序,昨天感觉不好改了。要是不改能行吗?

你们公司的球标都要按顺序么?那样装配图上可能会很不好看
我们用的creo按代号排的顺序,图里面就没按工程制图要求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公司的球标都要按顺序么?那样装配图上可能会很不好看
我们用的creo按代号排的顺序,图里面就没按工 ...

我们没有要求,只是我上一家公司要求了。我习惯的感觉这样好看(漂亮)点,但是两家的产品不一样。这个设计的时候由上到下,开始的时候名字和顺序都是随便来的,最后出图排序号就麻烦了。

网友E:
不说工程图标注,从结构上看,下面横撑比承重横梁都粗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说工程图标注,从结构上看,下面横撑比承重横梁都粗壮,不合理。

谢谢!
我横撑作用是加固,称重横梁是称重。您说得有道理。厉害!多谢了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哈哈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第二个我记住了,第一个问题我没有领会。我又看了一下图,发现长1400确实不好,做出来工人没办法 ...

应该是装配体的外形尺寸吧,应该是装配体的总体尺寸,即长宽高尺寸

网友:
确实 咋还弄了个底朝天?

网友F:
标准件还是写标准号,外购件写外购件的编号,这样便于采购

网友G:
1、上面是高矮可调节的,下面的调节腿就不要这么长,显得单薄;2、螺丝调节不方便操作,每次调节四个螺丝来回拧很费事,操作者会骂人的;3、螺丝上端连接应该铰接吧;4、不如前面固定铰接,后面用升降机的结构,淘宝有卖的;直接电动控制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准件还是写标准号,外购件写外购件的编号,这样便于采购

哦,标准号容易写,那个采购件也需要自己表明厂家吗?

网友H:
1.装配图还有粗糙度要求?难道你装配以后还要加工吗?好像也没看出来。粗糙度标的也没写清楚啊;
2.装配图得有总长、宽、高吧,另外一些装配后的重要尺寸也得标识;
3.建议技术要求里面简单写一些装配时的注意事项和大致的检测要求;
下面都是细节:
4.建议子装配体的材质栏别空着,写个“装配”也行;
5.个人觉得图号不太合适啊,子装配体最后加个-00的,对应的零件图加-01,-02,不然你子装配体里面的零件图图号怎么搞?
6.成套设备最后最好写个总重吧,别空着;
7.轴测图搞个正常点的,底朝上不好看

网友H:
标准件图号栏别写图号,写对应国标号,标准件不需要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上面是高矮可调节的,下面的调节腿就不要这么长,显得单薄;2、螺丝调节不方便操作,每次调节四个螺丝来 ...

谢谢指教:
1,下面我在阿里上看到最短长度是100的,我就选用了100的,我增加旋入长度;
2,是螺丝调节的,因为不是经常需要调节的,就不增加成本选升降结构了;  还是提醒了我需要在使用者的角度想。
3,上面我选用的类似地脚的机脚,在底盘上有安装孔,没有选铰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1.装配图还有粗糙度要求?难道你装配以后还要加工吗?好像也没看出来。粗糙度标的也没写清楚啊;
2.装配图 ...

多谢指点:
其他的都是本图的毛病,就是图号不好弄啊。以前工作用的图号是前人做好的拿来就顺着用,现在不行了,这次又是非标的。你是做本行业的吗?你们的图号是怎么编制的,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件图号栏别写图号,写对应国标号,标准件不需要出图

恩恩,受教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标准件是不是写上选用的厂家或品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件图号栏别写图号,写对应国标号,标准件不需要出图

那外购件我还用出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外购件我还用出图吗?

外购件不用出图,订购的时候技术协议里面要求写清楚就行了。图纸的作用是指导加工生产,外购件又不用加工,在装配图体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其他的都是本图的毛病,就是图号不好弄啊。以前工作用的图号是前人做好的拿来就顺着用,现在 ...

机械制图的要求都是通用的,你图纸见多了自然就清楚。
建议你把产品的名称简称写最前面,后面就是-00,-01的,如果还有子装配体,就是-01-00,里面的零件图号就是-01-01,-01-02。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建议你把明细栏的标准件、外购件图号都排一起,别分散,这样更直观,也好看。
别忘了把总重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