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壁厚检测

楼主(2015-10-29):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解决,先表感谢!!!
小弟进货一批竹子(原料),需要将竹子按不同壁厚分拣,这就需要检测每根竹子的壁厚,如果直接用尺子检测效率太低 速度太慢。所以来此求助各位,能不能有更高效的检测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做几个小卡距,比如弄1mm、2mm、3mm的间距然后去卡壁厚,然后用不同颜色的贴纸区分!

哈哈。水平有限只能想这种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做几个小卡距,比如弄1mm、2mm、3mm的间距然后去卡壁厚,然后用不同颜色 ...

对于量少的情况这是个很不错的方法。目前竹子的量比较大,一根一根去卡效率跟不上。

网友:
塞规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要全检 的话

网友:
也只有一根一根地去测,难不成你想搞一个分拣机?

网友:
利用光学三维扫描仪,去三维扫描厂定做

网友(点评):
俺估计卖完所有的竹子,还不够订一台这个设备的钱。呵呵

网友B:
最准确的方法,利用一定长度,一定直径的竹子称重,区分你需要的规格,把每一根竹子输送称重输送线,通过程序计算得出这根竹子属于哪种规格,然后分流输送,当然量小就不用考虑这个方法了

网友(点评):
外径不一样的话 这种方法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点评):
还有干燥程度 会不会影响重量哦

网友C:
老板, 你这个是要先切片再分的   还是先分好再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 你这个是要先切片再分的   还是先分好再切的啊?

先分再切

网友D:
其实怎么算都是雇人分选最省钱。。。。
你可以用个拍照测量分选的机构,整个机构下来得有个10几万,毕竟是定制么。。。
还可以用个顶尖单面顶住,自动测量压入顶尖的深度来确定内径,外径通过拍照确定。
最便宜的方法是设定外径区间,分选机构先通过外径进行分选,然后再通过重量进行分选,可以把厚度差不多的分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准确的方法,利用一定长度,一定直径的竹子称重,区分你需要的规格,把每一根竹子输送称重输送线,通过程 ...

这个方法有点拖大, 而且效率也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怎么算都是雇人分选最省钱。。。。
你可以用个拍照测量分选的机构,整个机构下来得有个10几万,毕竟是 ...

这个是个办法, 定焦距CCD+LED+喷码,就像手持扫描仪一样,贴上竹子断面,测出壁厚,然后将数值喷涂在竹子上。但同样避免不了分拣和搬运的工作。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