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降输送机结构讨论

楼主(2015-10-29):
此图为一升降输送机,升降重量总共为50kg,升降行程为1.6米,2秒时间完成,采用4根导柱导向,导柱直径25,请问采用同步带好,还是链条好,因为速度快,用同步带声音会小些,但长时间会不会容易断。如果用链条,速度快了,声音大,会不会容易链条跑出来。

网友:
有没有定位等要求 还要考虑 中途有没有停机等问题

网友:
要注意配重哦

网友:
就你这两种机构,跑0.8米/秒,呵呵我看跑不了几下就散架了。

网友:
正常来说链传动速度不超过15米/s,你这个速度应该可以。

网友:
1.6m,2s,我觉得链条和同步带都有压力···

网友:
方便的话 还是焊一个架子吧

网友:
你可以参考电动堆高车结构   那玩意速度和载重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有可能会散架的

网友:
两张图关联不上的赶脚呢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工况吧.

网友:
这速度不是很快啊,没有自行车跑的快呢

网友:
结构好单薄啊,不知是做什么用

楼主:
希望大家多提解决方案

楼主:
这个是一个输送玻璃的升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输送玻璃的升降机

我们专门做玻璃升降机的,没这么快的速度啊!一般都是丝杠直接拉的

楼主:
各位,50KG用多大链条可以,一边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50KG用多大链条可以,一边一根

自己查资料核算一下更好

网友A:
4根25的支撑柱,50KG,1米6高,还要2秒,你确定这样的结构足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根25的支撑柱,50KG,1米6高,还要2秒,你确定这样的结构足够稳定?

新手,请明说

楼主:
结构可以改,现在主要看是用链条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速度问题,要不要加配重块

网友:
链条也可以

网友:
你这个结构,动起来会晃动的,结构不稳定

网友B: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谢谢,这个好像是连续式的

网友:
个人认为配重是必须的!

网友:
叉车几吨的提升也就是两根链条的事,个人感觉同步带不适合承载拉力。
速度是快或者慢我没什么概念,但是楼主说的是提升玻璃,那么升降平台和玻璃之间有稳妥的固定方式么

网友:
作为这么重的机构升降,没有一个公共的钢度强的平台,是否能保证四根导套的平行度?升降速度链条和同步带都不算事,但主要是这么重,同步带寿命行吗?另外,这样是要考虑增加配重的,即,动力只重担摩擦力,不承受重力。

网友(2016-11-23):
可以换个思路

网友:
对 要有配重

网友(2019-01-22):
还是用铁架吧

网友:
先做个铁架将四根柱子固定,其实用线性轴承做导向,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而且你还用了四组,你需要考虑四根柱子的精度避免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