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攻丝机 断丝锥严重

楼主(2015-10-29):
新进一台分度盘式自动攻丝机  工件30圆  16高通孔11*1.5

断丝锥严重   最慢速基本一根攻不了几十个就断  经观察  大多数是退出时断掉

原先怀疑底孔有问题   后用9.6钻头扩孔后  情况依旧

换了若干品牌丝锥    连大宝也不行

求教各位大神    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排查

网友A:
丝锥的后角磨大一些,下去之前丝锥和底孔均擦上些机油(用小刷子刷),还就是工件装配夹具不要固定的太死,可以留点晃动的余地!每加工几次,清一下丝锥上的残渣

网友B:
注意观察丝锥退出的时候是不是把工件带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后角磨大一些,下去之前丝锥和底孔均擦上些机油(用小刷子刷),还就是工件装配夹具不要固定的太死, ...

机攻的   上面自动喷攻丝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后角磨大一些,下去之前丝锥和底孔均擦上些机油(用小刷子刷),还就是工件装配夹具不要固定的太死, ...

工件是5.5公斤-6公斤气缸顶住攻丝的    这个压力是机器合理范围   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观察丝锥退出的时候是不是把工件带起来了

没有带起来   丝锥卡死后最多带动工件跟转

网友:
多大的丝攻?是不是排铁屑不顺畅,卡住导致的。可以考虑退出的时候,再进给一点,再退出。。。

网友:
1.攻丝夹头是刚性的还算柔性的?换个柔性的,回转的时候有缓冲,可以保护丝锥。
2.攻丝深度向下再调整一点,有可能是没有完全攻透,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完全攻透容易断
(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是不是某种自行车零件啊?冷压出来就攻丝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材料太黏了,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后角磨大一些,下去之前丝锥和底孔均擦上些机油(用小刷子刷),还就是工件装配夹具不要固定的太死, ...

丝锥的后角是铲出来的,真有铲磨床的人家,且有会精心操作的人的企业恐怕不多,而实际上应该是加大前角才对,切削力主要是前角过小造成的,但如果真的定制丝锥,就得指明定较大正前角的,如果把买来的普通丝锥改动前角,会产生螺纹的压力角变小的现象这也是不能容忍的。我在三十多年前在国家不断举行工艺操作比武会时,看过一个快攻丝的操作,是改磨前角后用自打滑的刀夹具在高速转动的摇臂钻上快速攻丝的,几秒种一个到底,包括亡孔的,要领就三条,磨前角,加极压油,提高转速。

网友:
什么材料的工件?
孔攻多深
夹具是否稳固

网友C:
引起丝锥断裂的原因:
1、速度太快,导致扭力过大。每一种型号的攻丝动力头都有一个转速范围,不能超过攻丝动力头的额定最大转速

2、底孔孔径与丝锥不匹配。譬如,加工黑色金属材料M5×0.5螺纹时,用切削丝锥应该用选择直径4.5mm钻头打底孔,如果误用了4.2mm钻头来打底孔,攻丝时丝锥所需切削的部分必然增大,进而使丝锥折断。建议根据丝锥的种类及攻件材质的不同选择正确的底孔直径,如果没有完全符合的钻头可以选择大一级的。

3、操作不当。加工盲孔螺纹时,当丝锥即将接触孔底的瞬间,操作者并未意识到,仍按未到孔底时的攻丝速度给进,或排屑不畅时强行给进导致丝锥折断。建议操作人员加强责任心。

4、未使用切削液或选择不当。攻丝过程中会产出大量的热量,尤其是一些有色金属其延展性较强,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好切削液。

5、同心度不够。攻丝开始时,丝锥起步定位不正确,即丝锥的轴线与底孔的中心线不同心,在攻丝过程中扭矩过大,这是丝锥折断的主要原因。

6、攻件材质问题。攻件材质不纯,局部有过硬点或气孔,导致丝锥瞬间失去平衡而折断

7、攻丝步骤不当。对高硬度的攻件或深孔进行攻丝时,应分级攻丝,避免一气呵成。

8、丝锥焊接不良。尤其是大规格的丝锥,不少生产商为节省昂贵的高速钢,丝锥柄、刃分别采用45钢与高速钢经摩擦对焊而成。大量的丝锥断裂是由于焊接不牢造成的。丝锥的焊接质量主要由焊接摩擦压力、摩擦时间、顶锻压力及顶锻时间决定。摩擦阶段要使45钢和高速钢接触面上的低熔点化合物等有害杂质都被挤出,最后在适当的顶锻压力下挤压在一起。 焊接时,由于45钢在高温下强度很低,在摩擦压力下会产生很大的压缩变形,形成很大的翻边;而高速钢由于有足够强度使翻边很小,这就使待焊表面高速钢一侧的低熔点化合物未被完全挤出,焊后容易产生裂纹,在丝锥使用过程中裂纹扩展造成断裂。 此外,丝锥焊接后如果消除应力不及时,也很容易在热影响区产生断裂。

9、丝锥有效截面积过小,导致单位截面积承载力过大,超过丝锥强度极限时发生的断裂

10、丝锥截面过渡处尺寸差别太大或没有设计过渡圆角导致应力集中,使用时易在应力集中处发生断裂。柄、刃交界处的截面过渡处离焊口距离太近,导致复杂的焊接应力与截面过渡处的应力集中相迭加,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导致丝锥在使用中断裂。

11、丝锥选择不当。对硬度太大的攻件应该选用高品质丝锥,如含钴材料丝锥、硬质合金丝锥、涂层丝锥等

12、热处理工艺不当。丝锥热处理时,若淬火加热前不经预热、淬火过热或过烧、不及时回火及清洗过早都有可能导致丝锥产生裂纹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
更换柔性丝锥夹头,应该能够解决。国产刀柄很便宜,花不了几百块钱

网友:
如果都是退出来的时候 断丝攻 而且更换不同品牌都断
不妨检查一下切削液,
切削液过滤不好,渣子多,就会在反转时候渣子别断丝攻、
如果是材质硬底孔小等增加切削阻力的因素断丝攻会是在正转时候断。

网友:
对于攻丝断,而且是退出断的话,那应该是延长杆(就是装丝攻的那根轴,可能叫法不一样)的问题,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可以拉动的延长杆,在退出时,会相对缓合,加上你的夹具都是固定的,换个可轴向运动的延长杆,可以减少拉力。我们用CNC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毕竟丝杆,皮带也好,都无法说停就停。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C:
引起丝锥断裂的原因:
1、速度太快,导致扭力过大。每一种型号的攻丝动力头都有一个转速范围,不能超过攻丝 ...

坐橙子,看看,学习了。